失控保护专业介绍和设置---基于iNAV固件,其他固件可以参考

楼主(2020-05-23):
  失控保护是航模上的一种安全措施,在失控时,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设备的损失。
  失控保护是故障保护的一种,故障保护还包括低电压保护、低电量保护、GPS故
障保护和地面站故障保护,这些做个了解就可以,实际很少会去使用,失控
保护是带GPS的模型经常使用也是远航一定要使用的一种故障保护。
  失控保护的工作过程和作用大概是:遥控器和飞机失去联系,触发失控保护,飞
机执行预先设置好的保护方式比如降落或者返航等,防止飞机立即自由落体运动或
者无目的继续飞行最终电池耗完自由落体运动(炸机)。
  飞控怎么判断失控的?
  遥控读数长时间不变化就失控了吗,如果飞航点、巡航或者定点呢?检测RSSI数
值吗?如果没有RSSI呢,另外RSSI的数值靠谱吗?这些飞控觉得都不可信,人工设置才是可靠的。
  失控保护需要同时在遥控器端和飞控端设置(千万别听信个别人说的,不设置遥
控器也可以。也许有些遥控器出厂时会设置失控保护,然后这个设置值可能刚好
能触发失控保护,但这只能说明这个遥控器不需要设置,并不代表所有),两者的
设置是相互关联的,这里以iNAV来讲解,因为iNAV支持两种常用的设置方式。
   第一种设置方式:遥控器的4个基本通道的某一个通道(一般用油门通道)作                                                                                                    为失控保护通道,失控时把该通道输出值设置低于接收机正常输出最低值,如果
正常连接情况下油门最小值是1020,那么失控保护接收机输出值就要设置低于1020,
一般设置低于1000以下,比如设置为970,这是遥控端的设置,然后是飞控端设置。
通过地面站把接收机最小有效值(rx_min_usec)设置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值和正常
连接时的接收机读数的最小值之间,即遥控器失控保护输出值970和接收机正常输出
油门(4个基本通道之一)最小值1020之间,比如990。当失控时,油门通道就会输出
失控保护值970,失控保护值970小于接收机最小有效值990,飞控触发失控保护。
                                                     注意:inav2.5及以上版本地面站在FAILSAFE里面已经没有最小接收机有效值和最大接收机有效值,
需要到CLI输入命令设置,命令是rx_min_usec最小有效值和rx_max_usec最大有效值,
例如最小有效值设置为970,输入set rx_min_usec = 970 然后save保存设置好的参数,                                                                                                    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输入get rx_min_usec.

  第二种设置方式:遥控器辅助通道的某个通道作为失控保护通道(假如使用7通道),
失控时设置该通道输出一个固定值,该固定值是一个非遥控通道开关正常数值(
1000 15000 2000)的其他任意值,比如可以设置成1700,同样的,也需要飞控端设
置,这个设置跟飞行模式设置操作是类似的,找到FAILSAFE模式,7通道拉蓝条,覆
盖1700这个值,比如1600—1800,这样失控时接收机7通道将输出值1700,落在
FAILSAFE的1600和1800之间,触发失控保护。

这里留个问题,可不可以把失控保护通道直接设置到RTH(返航模式)上?
  失控保护触发检测,打开遥控器等待飞控识别,识别到信号后会有遥控读数,地面站
上面的降落伞图标也会变成灰色,如果关掉遥控,降落伞图标由灰色变成红色就是正常
激活失控保护了,不变色就需要重新检测设置。
  仅触发失控保护是不行的,还需要告诉飞控失控后该做什么,当然固件一般有默认
设置,比如iNAV是失控上锁,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失控时自动返航,所以
需要修改默认参数,把失控上锁改为返航。如果失控后上锁,很可能就是没设置返航。

另外,不懂的参数保持默认,千万不要瞎改参数,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出问题而不是更好,                                                                                                    设置后需要多做测试,包括静态和动态的测试,只有确定失控返航能正常稳定工作,才
可以远航飞行。
补充说明:遥控器端失控保护是在遥控器上设置,接收机执行,就像汇率由银联制定银
行执行,飞手根据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想要的失控保护值,接收机检测到信号丢失后按
照预先设置输出相关值。

网友:
不错,现在inav用的人慢慢的也多了,帮顶一下。

网友A:
刚用inav觉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inav觉得还不错。

飞控的失控保护工作原理和作用过程都差不多,用inav来说明,是因为它的设置更全,其他固件可能只用其中一种方式

网友:
看起来和apm设置方法差不多,

网友B(2020-08-04):
请问遥控器端怎么设置,遥控是天地飞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遥控器端怎么设置,遥控是天地飞9

看天九说明书

网友C(2020-10-06):
请问INAV怎么设置反乌龟??昨天一架飞机刚上房了,还是倒扣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INAV怎么设置反乌龟??昨天一架飞机刚上房了,还是倒扣着陆……

没有反乌龟功能

网友(2021-02-03):
引用 楼主:
没有反乌龟功能

还好后来飞机朋友用御pro给钩下来了,不过两天过去了,电池废了

网友D:
顶一个,前天飞机失控,差点丢机,还以为自己设置好看失控返航,其实并没有,遥控端设置的失控油门输出为0   没有低于正常值,所以飞控没有进入失控返航状态。以前也读过本帖,大意了遥控端的设置。谢谢楼主,对新手很友好嘛!

网友(2021-03-19):
请教一下,在inav的模式设置介面,有NAV RTH 和 FAILSAFE,有什么不同?一个是返航模式,一个是失控保护,它们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我目前是在遥控器上设置了失控保护,让一个通道处于某个值,而此通道的这个值,就是激活NAV RT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知道FAILSAFE最主要目的就是设置失控返航,那么FAILSAFE的RTH和NAV RTH的不同是什么 ...

谢谢指点!哪天认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知道FAILSAFE最主要目的就是设置失控返航,那么FAILSAFE的RTH和NAV RTH的不同是什么 ...

我打算在遥控器上设置了失控保护,接收机无信号时,让一个通道处于某个值(对应开关A的上位),在地面站上的模式设置modes中,此通道的这个值,就是激活FAILSAVE的。
这样我平时想返航,就打开关A的上位来激活FAILSAVE模式;当接收机无信号时,接收机也输出开关A的上位值从而激活FAILSAVE模式。

我的FAILSAVE是设置执行RTH的

请问,接收机无信号而执行FAILSAVE模式时,当遥控信号恢复后(开关A不在上位!),飞机是否会继续执行RTH直到起飞点上空盘旋,还是会退出FAILSAV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前天飞机失控,差点丢机,还以为自己设置好看失控返航,其实并没有,遥控端设置的失控油门输出为0  ...

MC6c能设置失控吗?
我关了遥控器油门值还是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很清楚了吧,failsafe触发的返航需要动摇杆才会退出,如果手动返航就直接在nav rth上设置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21-05-08):
nav2.5地面站在FAILSAFE里面已经没有最小接收机有效值和最大接收机有效值,
需要到CLI输入命令设置,命令是rx_min_usec最小有效值和rx_max_usec最大有效值,
例如最小有效值设置为970,输入set rx_min_usec = 970 然后save保存设置好的参数,                                                                                                    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输入get rx_min_usec.

这指令如何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