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齿太热

楼主(2020-05-23):
电机齿和塑料齿啮合时,也许是电机太热,也许是有摩擦,反正就是电机齿和塑料齿很热,
最后在大螺距钟摆时,塑料齿融化了,全扫了。
我觉得,
电机没问题。因为别的飞机也用这个电机。

关键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捏?

谢谢!

网友:
dryfluid,就是太贵了,我还没舍得买

网友A:
估计是电机太热,传给电机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机太热,传给电机齿了

理论没错,思路错了,应该是电机某个轴承爆了,运转温度极高才有可能。

网友:
加电机散热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没错,思路错了,应该是电机某个轴承爆了,运转温度极高才有可能。

思路没错,理论很多的,坏轴承,掉磁钢。3线接触不良……那个温度瞬间大到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