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户涵道机,为啥每次飞完都是后两只电机烫?

楼主(2020-05-23):
每块电飞完都是后两只电机烫,手放不住的那种烫,但前面两只电机却是温温的,总感觉不太正常把电池的位置前后都试了,仍没有解决

虽然也不影响飞行,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电机负载比较大。。。

网友:
重心靠后了吧

网友A:
因为飞的时候是机头朝下,后面的电机负载会大一些

网友B:
涵道机本来就偏重,然后飞的时候屁股是抬起来的,后面的两电机负载更大,这个时候电机配小的话那温度是挺高的,楼主三寸涵道机配的啥电机?机子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本来就偏重,然后飞的时候屁股是抬起来的,后面的两电机负载更大,这个时候电机配小的话那温度是挺高 ...

猎户机架、TM1507  3800KV电机, 4S 1500电池、加上电池起飞重600克左右了(还没挂gopro)

楼主:
电池放在最前面,基本还是这个效果,试了很多次,感觉这个关系不算大(有一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飞的时候是机头朝下,后面的电机负载会大一些

也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2020-08-14):
我这边感觉2 寸机三寸机都烫...

网友:
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大大点点滴滴

网友:
应为它要翘起来

网友(2021-02-15):
我最近也是装了一台猎户三寸,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不知道楼主在滤波上面是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