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470的伞齿同心度不好,希望厂家能出来管理一下这个配件的质量问题

楼主(2020-05-23):
如题,我已经购买了3包亚拓的对转齿配件了,发现同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伞齿同心度非常不好,连接传动轴的这个要更差一些,这也不得不让我只能购买飞越的装上使用了,虽然是个小飞机的小零件,但也很希望厂家能重视一下质量问题,毕竟亚拓是业界的楷模。大家是否也发现或者碰到这个问题,一起来说说吧!

网友:
不会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网友:
你看我发的贴子就是这个问题,太垃圾了,现在的亚拓真的质量不行了!大齿盘中心座做工也很差,慢慢旋转你会发现大齿盘上下晃。470千万别玩轴传的,暴力飞几下齿轮就啃了,不信你们试试。

网友:
我也发了一个帖子,同心度不好

网友A:
如果不加垫片,也会扫齿,下图就是没有加装垫片,买了好几包都没用。不超过10个起落必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加垫片,也会扫齿,下图就是没有加装垫片,买了好几包都没用。不超过10个起落必扫齿。

是同心度的问题,一边间隙正好,另一边就必定间隙大,间隙大的一边咬合的齿一遇到负载就很容易扫齿

楼主:
好像现在亚拓的零件是在东莞做的,如果是那样厂家应该要监管一下零件的质量,不能让品牌毁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心度的问题,一边间隙正好,另一边就必定间隙大,间隙大的一边咬合的齿一遇到负载就很容易扫齿

的确。后来把垫片磨薄了一些,因为轴上的伞齿不同心,还是一边紧一边松。这个零件制造不合格,厂家放任不管。

网友:
是非常不好,以前用过几包,都一样,很差,肉眼可见的,同心度差好多,但是我没扫过,一般都是炸了顺便扫,或许都飞不到十几个起落我就结束了

网友:
改皮传吧

网友:
注塑件就那个烂样子!亚拓700的齿也一样是瓢的。

关键问题是,何止是同心度不好!间隙也超级大!!非常容易扫!!

亚拓500的齿,之前最老的白齿还好,后来出的黑齿,间隙不知道为啥设计得那么大,足足有半个毫米,用手能轻松把伞齿拉出来,按进去,传动接触面就那么一点点!以至于我的亚拓500都扫了好几个齿了,关键是正常飞着都能莫名其妙地扫齿,简直要疯掉。

最近想找人切割点薄垫片,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我觉得要想让同心度好,除非用CNC去加工,就跟CNC的大齿盘一样,确实精度高,但是价格也很高~

网友:
亚拓估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改模估计还得亏将就将就得了。

网友B:
亚拓售后非常不错的,大家有产品问题可以售后。目前来说也就亚拓售后特别好,其他厂家都不会给售后的。现在470搭配飞控是最主流的方式,大家可以考虑换成飞控来降低扫齿等情况。飞控的算法很先进,比市面的陀螺都要好,在修正算法上比其他陀螺计算速度快,这样不会产生没必要的修正。进而降低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售后非常不错的,大家有产品问题可以售后。目前来说也就亚拓售后特别好,其他厂家都不会给售后的。现在 ...

我以前买的450pro的最早的白色伞齿也是注塑产品同心度那是真心好,可为什么换成现在就会做不好了呢?而且明明是零件的质量问题,为什么要去用飞控来弥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买的450pro的最早的白色伞齿也是注塑产品同心度那是真心好,可为什么换成现在就会做不好了呢?而且 ...

因为你没用宇宙螺丝刀啊

网友:
机子无论大小,除了伞齿本身的做工问题,伞齿咬合间距和咬合垂直度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我现在在地平线130X基础上打造级别最小的轴传机子,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伞齿算是积累了点经验
除了用贵金属特别打造,我想普通材料兼顾原料价格成本、雕刻成本和耐磨性几方面考虑,生铁是最合适的材料了
从使用经验来看,十年前就九鹰318A的注塑伞齿是比较可靠的,但只限于1S使用,上到2S还是得用金属伞齿,要不很快磨平

网友:
你好,有500pro想改470桨的问题请教,谢谢。
微信18907752998

网友:
尾部伞齿间隙可以用螺丝刀轻轻顶或者轻轻往外立马就解决,简单实用

网友:
切了8*9.5*0.1mm厚的不锈钢垫片,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