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不同接口的遥控器教练线(一边S端子一边音频口)

楼主(2020-05-23):
新入了个Opentx 控,想做根教练线连以前的富思I6X带孩子玩, 新控上教练口是音频口,就是能插耳机线的,插上耳机就能听见兹拉兹拉的声音。老控上是S端子,就是这种:
也不知道怎么家里还真有这种插头的线,剪开,再找了根音频线,就是最普通的3芯的那种,(两芯的应该更合适)。
看网上教程都是同种插口的线,没这种混插的,但教练口都是ppm信号,接对线应该是行得通的。反复试了半天,因为音频插头接触不良还是规格问题,主控总是没反应。中间耽误了一晚上时间,差点放弃,按下图这样接是OK的,我的两个控一个是jumber T12, 一个是富思I6X
遥控器的设置,不同的控不一样,可以参考厂家说明书。就不细说了,

网友:
记得那是2006年,我拿着这种一端S端子另一端COM口的模拟器连接线,几乎跑遍了网吧都不能用。

网友:
这玩意没有统一规格,确实不太方便,其实只用两三根线,就是一样的s端口不同的遥控器厂家定义也不同。

网友:
我一个天九一个14sg  买了一个教练模块,带老婆飞美滋滋。哈哈,用教练线控不一样没有试过能不能行,教练模块方便。

网友:
这事我以前干过,用的玩具LAMA-V4的控,底线接铁圈,还有一根接4根左上角好像。直接把线捅S接口里,胶布一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