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25轰炸机首飞结束它105秒的飞行生涯

楼主(2020-05-24):
这架飞机画了很多心思设计制作,无奈画蛇添足,给它装了个垃圾波拉豆开关,造成供电不足,最后熔断开关炸机…

网友A:
这机非常漂亮,非常像真,炸了非常可惜!楼主节哀!

网友:
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好漂亮的机子,装机很严谨,一点点没注意就可能……

网友:
真漂亮,可惜了。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B:
可惜,这种开关应该不耐大电流吧

网友C:
一般开关都不耐大电流的,即使是耐大电流的我都会留足够的余量。不然过载分分钟烧毁

网友D:
漂亮的飞机,可惜了,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非常漂亮,非常像真,炸了非常可惜!楼主节哀!

是有点可惜,做了一个月,飞了几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这种开关应该不耐大电流吧

是的,自己没注意,侥幸心理,注重展示性,没考虑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的飞机,可惜了,吃一堑长一智。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开关都不耐大电流的,即使是耐大电流的我都会留足够的余量。不然过载分分钟烧毁

航模总开关确实应该重视,要么不要

网友:
安全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多个开关多个隐患,

网友:
为啥要加个开关?

网友:
浪的,电动飞机装这破开关怎么想的。

网友:
首飞之前莫拍照

网友:
加开关咋想的

网友:
绝对是低级错误啊,能抗几十安培的开关还不比巴掌大,可惜了这制作。

网友:
这就有点不能理解了,插好电池,临飞前打开开关?
开关不耐大电流啊

网友:
这个开关装在像真机是很有品的啊!这种开关过30A问题不大的,里边的触点不会轻易烧坏的。会不会是线材或焊点的问题,能show一下故障的位置吗

网友:
没地面全油门试车啊?

网友:
太可惜了,上天的东西,一点点没想到就会出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没注意,侥幸心理,注重展示性,没考虑风险

有个简单方法,xt60头正负极直接连接起来,就是开关了。电源线上也串个60头,伸到机身外面。用的时候把短接的60头插上去,电路就通了

网友:
为啥要加个开关???

网友:
这种小开关,也就能通过几安培的电流,如果非要安装开关,建议多装几个并联用。

网友:
看前面张照片真好看  看到最后炸机真的可惜了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可惜了,毁在一个开关上了。

网友E:
精心,精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心,精致,精彩!

总结到位

网友:
手艺不错像真度挺好

网友:
太他妈漂亮了。心疼不啊,我都感觉有点疼

网友:
可惜了,真想装开关,可以接个足够电流的常闭式继电器

网友:
本来很像真,加个开关确实画蛇添足,可惜了

网友F:
请问 这机是购的套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这机是购的套材吗?

不是套材,是务虚图纸

网友:
太JB可惜了

网友G(2024-01-21):
我花3000.00买了一个B25轰炸机(含6S电池,充电器),一直没敢飞。因为技术太菜。看到几个视频都是只飞了几分钟就炸成碎片,太可惜了。为了减少炸机的风险,我准备给它改装在能自动起降,装纠偏仪,装降落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简单方法,xt60头正负极直接连接起来,就是开关了。电源线上也串个60头,伸到机身外面。用的时候把短 ...

这个方法不错,但感觉没必要加开关,另外最好用ec5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花3000.00买了一个B25轰炸机(含6S电池,充电器),一直没敢飞。因为技术太菜。看到几个视频都是只飞了几 ...

新手肯定不能飞,加什么都不行

网友:
不会是总电开关吧!没有必要的!直接插头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