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6电机怎么选

楼主(2020-05-24):
选不来,款式太多。电调50a的,kv怎么选

网友:
还要看电压,电流,桨再决定电机kv

楼主:
机架是matk4

楼主:
mark4,4s电池

网友A:
银燕啊,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燕啊,性价比很高的

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网友:
最先看需求,你要带动多大的重量,再看电机的力效…额,价格请忽略

网友:
定好电压和电流及kv值后哪个好看选那个

网友:
这个没啥标准答案,买个觉得价格合适的牌子货就行,都能用。

网友:
致盈 GTS   是真不错  就是贵点

网友:
选多少kv前,要先确定用几寸桨和几s电池

网友:
mark4,4s电池,kv选择2500左右

网友:
我还是在用2206电机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60多的足够你用了,如果你是老手,那么你就有自已的选 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