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使用司南空速计,不能正常工作??请大佬支招

楼主(2020-05-24):
小弟收了一个司南空速计,看芯片型号MPXV7002DP,应该是AMP上使用的模拟空速计。
排线是4P的,要插到PIXHAWK飞控的I2C接口,需要改线。

因为板子上没有接口定义,我就按照惯例按照下面方法调整
芯片---I2C
黑----接地
红----5V
白----SCL
黄----SDA

改好插到飞控板上,通电测试。司南空速计上有状态灯,闪动5下后变为常亮。

按推荐设置,在MP中勾选了空速计,PIN 0,

重启飞控后,空速数值没有变化,吹气测试也没反应。

看到同样芯片的空速计,有3P的。这个司南空速计本身就是4P,难道不难直接在PIX飞控上用吗?

请大佬支招

网友:
搞这么复杂肯定不是模拟输出,猜测是专用的

网友A:
司南的说明书上写空速计是数字的。

网友:
司南这个空速貌似是CAN总线

楼主:
尝试了接CAN口,也不行。大佬们,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司南的说明书上写空速计是数字的。

想得美数字空速计,数字空速计成本都他半个飞控钱了,明明是CAN总线的

网友B:
选i2c就行了。前提你线得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i2c就行了。前提你线得接对

线接的没问题。你这样用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接的没问题。你这样用过吧?

我没有用过你这个空速,但你不用管牌子,只要是i2c通讯协议的,你肯定得选i2c的设备,你一开始选的是模拟的肯定不对。说can空速的就更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你这个空速,但你不用管牌子,只要是i2c通讯协议的,你肯定得选i2c的设备,你一开始选的是模拟 ...

常见的传感器,就这两种,主贴里的为其一;4525D是第二种,后者肯定是数字的并自带温度补偿,我也在用,与pixhawk飞控是标准搭配,I2C通信。

网友C:
司南N 的是CAN总线,你直接用它的 CAN 总线的引脚,然后选 IC2 或者模拟都不可以能行的,
他用的 压力传感器是 V7002 是 模拟的, 你度娘找出 V7002 的 引脚定义,直接从模拟输出的PIN 接到 PIX 的 模拟输入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司南N 的是CAN总线,你直接用它的 CAN 总线的引脚,然后选 IC2 或者模拟都不可以能行的,
他用的 压力传感 ...

谢谢大佬指点!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