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喷气机一定比桨机快吗?

楼主(2020-05-24):
常识里的现代战斗机必然会是喷气式机型。但在模型圈里也有不少桨机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飞行。或许螺旋桨的风阻是一大问题,但也存在较短桨叶的高速动力。
如果仅谈速度,能否实现同级别桨机突破喷气机的“奇迹”

楼主:
或者说是不是战斗机为了实现性能不得不采用喷气动力?

网友:
真机上,排除活塞机(因为活塞发动机的做功方式.不可能比涡轮轴发动机更快),最快的涡轮桨机每小时925公里,但涡喷机能达到超音速每小时1224公里以上

网友:
如果同级别是指机型大小,在一样的飞机上加装不同的两种发动机去比赛的话,肯定是比不过涡喷的

网友:
真机当然不可能这是常识,桨机主要优势在于能效。

网友A:
这就涉及到空气流速了。喷气式飞机的喷出的空气流速肯定要比浆机螺旋桨产生的流速大很多,飞机的时速不可能超出它喷出的尾气流速。所以螺旋桨飞机的动力哪怕再大,空气流速不够一样飞不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就涉及到空气流速了。喷气式飞机的喷出的空气流速肯定要比浆机螺旋桨产生的流速大很多,飞机的时速不可能 ...

所以说同样推力和同样风阻系数的桨机和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肯定要比桨机飞的快。喷气飞机它的气流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同样推力和同样风阻系数的桨机和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肯定要比桨机飞的快。喷气飞机它的气流速度 ...

非常感谢,学到了

网友:
螺旋桨转的过快会产生激波气流分离

网友:
你说的是模型还是真机啊, 真飞机涡桨也很牛逼的 八九百得时速是能到达的。涡扇就更厉害了。一千五六百飞的也很轻松啊。可是螺旋桨最省油。。。。。。
你要说模型,活塞的,就那个样子了。

网友:
高速下桨尖空气压缩,限制了速度的进一步提高;而涡喷就须要压缩空气,速度会很高。

网友:
在模型里,正儿八经竞速机还都是桨机

网友:
如果喷气机不超音速就没法混,桨机只有亚音速

网友:
涡轮发动机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悲哀啊。

网友:
螺旋桨可以比喷气机快啊,螺旋桨100%油门,喷气机1%油门。

网友B:
航模桨机记录是时速500多,涡喷机时速700多,山坡机碾压前两,时速800多

网友B:
由于螺旋桨尖速度一般比飞行速度快,而桨尖如果超音速,效率严重降低,所以桨机想飞快,需要巨大的螺距,然后反扭巨大,需要的功率也巨大。。。而涡喷发动机的压气机可以在超音速下工作,进气道也可以把高速气流减速到亚音速。另外接近音速需要的功率极大,只有连续燃烧才能产生这么大能量,电池或者活塞(间歇燃烧)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桨机记录是时速500多,涡喷机时速700多,山坡机碾压前两,时速800多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螺旋桨尖速度一般比飞行速度快,而桨尖如果超音速,效率严重降低,所以桨机想飞快,需要巨大的螺距,然 ...

还是五星上将有知识。

网友C:
就真机飞行经济性来说,高速区涡喷效率高,低速区桨机效率高。涡喷慢速飞行非常不经济,而且机型设计的问题,飞慢速不稳定(开襟翼除外)。桨机在发动机功率能满足的前提下还有个螺旋桨的效率问题,转速上到一定程度下推力效率严重下降。所以你看都涡喷时代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桨机,各自有各自的速度区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真机飞行经济性来说,高速区涡喷效率高,低速区桨机效率高。涡喷慢速飞行非常不经济,而且机型设计的问题 ...

谢谢,学到了

网友D:
螺旋桨转的太快的话,桨前后会形成真空区域,也就是效率会降低很多。目前的涡扇发动机解决了涡喷进气压力不足的问题,但喷气速度太高解决的不是太理想。想要飞的更快也只有火箭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旋桨转的太快的话,桨前后会形成真空区域,也就是效率会降低很多。目前的涡扇发动机解决了涡喷进气压力不 ...

感谢,学到了

网友:
航模除了涡喷都是桨机,对涵道机也是

网友:
桨叶结构在物理上有瓶颈
为了跨越这个瓶颈,我们先来一层高密度桨叶提高空气密度,在高密度空气中再来一层,但是也不能跨越这个瓶颈。一般叠加个3~4层后就是燃烧室了。
可以把喷气看成是多桨的堆料然后加个燃烧。

桨叶的瓶颈在空气中观察并不明显,在水中相对好观察,参考潜水艇的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