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飞翼机翼配合层板的机身

楼主(2020-05-24):
现在估计完成后的起飞重量在500G以下,还差两个垂直尾翼,准备用KT板,翼载荷在40G/平方分米。
好不好飞不知道,配置XXD2208 KV1800, 6040桨,3S,1300MA。
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这种带翼型的布局,表面需要处理光滑一下吗?对升力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还有降落的时候,打印的机翼容易蹭坏或者撞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降落的时候,打印的机翼容易蹭坏或者撞坏吗?

看着有些纹理,但实际表面很光滑的,估计没有什么影响。
降落不好,是很容易撞坏的,表面是很脆的

网友:
这个貌似重了 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有些纹理,但实际表面很光滑的,估计没有什么影响。
降落不好,是很容易撞坏的,表面是很脆的

表面的纹理顺着气流方向,反而增加了稳定性

网友:
可以在机翼中加碳管加强。

网友:
3d打印的优点是气动非常好,缺点是有点脆,降落不过关的选手不建议。发泡材料打印还不成熟,成本也高,这东西成熟了,普及了,就带劲了。

网友(2020-06-24):
打得不错,翼展多少?

网友:
尽量选择高电压版本套装,至少4s起步,用圆盘电机会很省电,更适合3d打印航模。

网友(2020-08-07):
这是PLA吗?

网友(2020-09-29):
阔以阔以

网友:
请问楼主这飞翼翼展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