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叶61四冲高速上不去?

楼主(2020-05-24):
三叶61四冲发动机   怠速2000,但高速只有8500,为什么上不去呢?

用的油不含硝基甲WAN。

桨用12X6的。

正时齿轮自己调过,会不会是正时不对?
用过这个发动机的朋友你们最高能上多少?

有经验的来说说吧。

网友:
高速油针没调好吧

楼主:
高速油针调好的。

网友A:
还是别用素油,不然转速上不去,还会高温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用素油,不然转速上不去,还会高温积碳。

自配的全合成润滑油+甲醇,没有蓖麻油。在os70四冲上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配的全合成润滑油+甲醇,没有蓖麻油。在os70四冲上就没什么问题。

气门调整过吗?用塞尺测过气门间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门调整过吗?用塞尺测过气门间隙吗?

气门调整过,进气0.04,排气0.08  。   我感觉最高转速可能就这样了,要不还可以试试11寸桨,速度或许还能提高点,要上10000的话没有硝基甲WAN估计是不行了。   感觉61四冲拉力还是比较小,四冲得70以上比较好。

网友B:
用成品油会好很多,12*6高速能过10100,调到9500飞

楼主:
试了试11X6的桨,转速上去一点了,9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成品油会好很多,12*6高速能过10100,调到9500飞

恩,成品油肯定会好很多,不过好的成品油比较贵,差不多要近80元/升了,我的自配油算下来就22元/升,便宜不少。

网友:
可能压缩不好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配的全合成润滑油+甲醇,没有蓖麻油。在os70四冲上就没什么问题。

你觉得全合成润滑油和蓖麻油比谁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全合成润滑油和蓖麻油比谁好用?

四冲当然全合成润滑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冲当然全合成润滑油。

我用过一箱,以前便宜的时候买的,我感觉不如蓖麻油好用,发动机时间长了发涩,润滑也没有蓖麻油好。四冲用蓖麻油就是需要勤打理,排气非常容易积碳其它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一箱,以前便宜的时候买的,我感觉不如蓖麻油好用,发动机时间长了发涩,润滑也没有蓖麻油好。四冲 ...

不知道你用的全合成润滑油和我用的是不是同一种,我用的这种感觉还不错,润滑性比蓖麻油稍差一点,但也不伤发动机,而且擦起来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全合成润滑油和我用的是不是同一种,我用的这种感觉还不错,润滑性比蓖麻油稍差一点,但也不 ...

全网合成润滑油只有一家有卖叫rc全合成润滑油,现在卖40一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网合成润滑油只有一家有卖叫rc全合成润滑油,现在卖40一升的

我买的好像不是这家,好像是浙江嘉兴的,定的人多了老板才做的。

网友(2020-07-26):
os48素油  就也这个转速

网友:
看了楼上,如果关于燃料配比,配气准确及气门间隙,配桨负荷,当地气压都排除的话...

试试更换机器的火头,尝试不同热值的火头?
机器太新没有完成磨合?
机器太旧气密较差?
机器的其他机械瑕疵...

网友:
正常说 短时间运行  高速 与油带不带硝基  关系不大  只会加速性差点,但是正时不对的情况 也是 高速上不去 ,低速正常,这个情况换小螺旋桨也不会上去多少

网友D:
混合比对吗 要在中高速调一下副油针

网友E:
气门间隙可能不对,你仔细调调,我也出现这样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