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能放机头位置吧 即主轴前那个位置

楼主(2020-05-24):
亚拓300的陀螺仪位置在机头,即主轴前,放上后,控必须设置方向通道和vbar显示的反向,才是实际正确的,但陀螺的自旋修正明显是反的,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设置好吗

网友:
陀螺仪放置方式设置了吗

网友A:
vbar里要设置摆放的方式的,不是在控里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r里要设置摆放的方式的,不是在控里调整的

vbar的四种传感器放置方式,其实都是主轴后,放主轴前,方向通道正好修正反向,必须把控里的方向通道反向,就是实际自旋和陀螺显示的方向相反,结果就是自旋修正相反,就是自旋时乱跑,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B:
我的700ⅹ也在主轴前,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700ⅹ也在主轴前,没问题呀

你的遥控通道要设置和陀螺显示的反过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遥控通道要设置和陀螺显示的反过来吗

方向通道

楼主:
及电脑设一遍又正常了 原来用手机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遥控通道要设置和陀螺显示的反过来吗

忘了,但用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