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7更新后不能用 - 还没更新的朋友注意!

楼主(2020-05-24):
如果你是用全合一的加密狗,要注意了!
今天发现RF7有新的更新,就按更新了。(之前更新过几次都没问题的)
更新完后打开,咦?怎么有错误? 试了重启电脑再开就出现要注册了。。。
试了把RF7删除再安装,还是一样!
试了凤凰5.5还是能玩,排除了是狗的问题。

网友A:
卸载RF7而后将"文档“中的RF7文件删除,重新安装回RF7试一下!

网友B:
因为你的那个序列号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RF7而后将"文档“中的RF7文件删除,重新安装回RF7试一下!

试过了,不能。
估计是在windows registery里面已经有记录是盗版的。
应该是要重灌windiws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那个序列号过期了

没过期,试过在一台旧电脑安装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旧注册码提示我已经使用过了我又买了一个新注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旧注册码提示我已经使用过了我又买了一个新注册码…

显示要activation code(激活码)是怎么回事?之前买的时候商家只提供序列号,并没有提供激活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要activation code(激活码)是怎么回事?之前买的时候商家只提供序列号,并没有提供激活码。

卸载重装 检查g7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然后升级g7.5输入序列号。激活码这个没有没办法输

网友D:
在g7 加入時有連網 是不會出現右邊那畫面的 更新後無法激活 現在刪除還原來的版本看能不能激活 如不行 電腦裡的g7注冊表刪除在試 ....
如過刪除過g7注冊表還是不行 序號無法使用可能是被鎖 再找賣家詢問重新索取新序號
或是這序號 是否只能在更新前的那個版本使用 你可以確認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载重装 检查g7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然后升级g7.5输入序列号。激活码这个没有没办法输

重装windows后就可以用了,不过还是不能升级,一升级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g7 加入時有連網 是不會出現右邊那畫面的 更新後無法激活 現在刪除還原來的版本看能不能激活 如不行 電腦 ...

试过g7注冊表刪除还是不能。
应该是序號被鎖,找賣家詢問重新索取新序號,可是卖家说他也没多的序號。
现在只能用G7, 不能升级。就用着呗,应该也没差吧?

网友D:
號碼能給我嗎 我用其他方式嘗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號碼能給我嗎 我用其他方式嘗試看看 ...

好的,发消息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那个序列号过期了

我也很好奇 怎麼會過期 這號碼是怎麼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好奇 怎麼會過期 這號碼是怎麼來的

应该不是过期,是被封了。
去看了RF的CD里面的说明有写:注意: 此序列号请在同一台电脑上使用,因为RealFlight G5/G6官方网站如果查到此序列号同时在两台电脑上使用,可能会封掉此序列号,序列号一旦被封将永久失效,所以请模友自己使用,不要将你的G5/I3序列号给其他人使用。

网友D:
7.5如過可以玩 那7的應該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如過可以玩 那7的應該也是可以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按了蓝圈地方的关系,过后就被封了。

网友E(2020-07-22):
全合一是什么?我有22合一的,也是今年买的,已经升好了G7.5,就是太特么慢了,用了三个早上,只有早上七八点时候速度快点,过了就不行了,话说我都是中文的啊,你怎么还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合一是什么?我有22合一的,也是今年买的,已经升好了G7.5,就是太特么慢了,用了三个早上,只有早上七八 ...

22合一就是全合一。
太慢应该是你电脑太旧的关系。试试把所有特效调到最低。如果还是不可以,换新电脑吧!XD
中文还是英文都是可以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合一就是全合一。
太慢应该是你电脑太旧的关系。试试把所有特效调到最低。如果还是不可以,换新电脑吧 ...

应该不是电脑问题,G7.5玩得溜溜的,没任何问题,我说慢不是指整个画面慢,而是舵面反应慢,我选的是亚拓450SE的有副翼模型,G7.5里面的450反应很不错的,但我下载不到原软件的亚拓450SE了,据说G3.5里面有,然而不懂怎么弄出来。本来想体验一下凤凰5的,因为舵面反应慢和真机差太远所以只能放弃,因为我目前就在用亚拓450SEV2飞,所以想找对应机型调参后跟真机接近一些,凤凰有450SE感觉调参还更方便,然而就是舵面反应完全不能和真机比,所以只能放弃了,不懂是不是哪里没调好,我找了很久都没有相关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电脑问题,G7.5玩得溜溜的,没任何问题,我说慢不是指整个画面慢,而是舵面反应慢,我选的是亚拓 ...

我没有玩直机,所以不知道舵机有没有延迟,可是玩固定翼是没问题的。

你试试把物理调去Realistic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我都没更新过!
来自微站

网友D(2020-10-23):
如果有G7序號 電腦有也重灌過 沒在別台電話腦注冊過 有可能是頻繁嘗試被封掉 或是以前有線上激活過忘記了actinvation key: Code碼...
或這序號用在特定的版本 可試試向原產索取 code碼....不知板上當時的activation key 數字是什麼 ?

网友F(2020-11-29):
老哥,能不能麻烦您把凤凰5发给我,邮箱2627142749@qq.com  万分感谢
来自微站

网友G:
做过系统备份没有?GHOST还原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G7序號 電腦有也重灌過 沒在別台電話腦注冊過 有可能是頻繁嘗試被封掉 或是以前有線上激活過忘記了ac ...

之前你有私讯我(Line)了解过了,你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能不能麻烦您把凤凰5发给我,邮箱2627142749@qq.com  万分感谢

整个凤凰太大了,邮箱发不了。
在论坛里找应该很多可以下载吧?你去下面链接下载试试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B7%EF%BB%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过系统备份没有?GHOST还原一下看看

不是电脑或windows的问题。
是序号之前有重复使用过,一连接网络就会被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凤凰太大了,邮箱发不了。
在论坛里找应该很多可以下载吧?你去下面链接下载试试看。
http://bbs ...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
你的G7在沒聯網 離線激活失敗時 不知道確實刪除軟件 刪除軟體重新加入時 Activation key 數字是否都有一樣
第一次用離線激活時 用離線方式 開起模擬填寫序號就會出現那畫面 要把Activation key數字記下 聯網到官網那裡 填寫序號 及 Activation key數字
在他們偵測沒有問題後 會發一個Code碼 然後在離線激活那個畫面 底下 Enter the activation code provlded by tech support and cllck Activate:空格填上Code碼 底下Activate 會亮起 就完成激活
副版的也許會有什麼補丁文件越過激活步驟 或是用控制台激活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