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c dle发动机,最高转速只有5900,有问题吗

楼主(2020-05-24):
35cc,配20x10的桨,3d飞机,磨合完,调节高速油针,最高转速只有5900,有问题吗,在天上飞行正常
怠速转速是1800

网友A:
肯定有问题,正常高速是7000左右,要不你加速救机动力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问题,正常高速是7000左右,要不你加速救机动力跟不上。

会是什么原因,35cc,配18-20寸桨,我的是3d机,会不会螺距大了?

网友:
用19-8的桨,20-10对于新机大了点。磨合完先调好低速油针,再慢慢收高速油针,刚磨合完应该在6500以上的高速,后续发动机越飞转速越高,因为磨合更好了。7100左右。

网友B:
DLE35RA 大多人裝19x8木槳,轉速大約在7200-7800rpm(有沒有上到7800我有點不記得了,因為只裝過一次,初始磨合期)
我個人偏好20x8 碳纖槳,7300rpm。

整理如下:
19x8 木槳:7200-7800rpm
         碳槳:7800-8000+(沒用過)
20x8 木槳:6800rpm
          碳槳:7300rpm

20x10我用過一次就換掉了,因為負載太重,扭力跟加速反應明顯跟不上,也很容易使引擎過熱。轉速我忘了,但估計木槳轉速要在6300-6400rpm之間,碳槳在6800左右

建議你換19x8磨合,之後能上碳槳就上碳槳,在35CC引擎中,同尺寸的碳槳要比木槳多出400-500rpm,這是不小的差距。

网友:
DLE35RA 大多人裝19x8木槳,轉速大約在7200-7800rpm(有沒有上到7800我有點不記得了,因為只裝過一次,初始磨合期)
我個人偏好20x8 碳纖槳,7300rpm。

整理如下:
19x8 木槳:7200-7800rpm
         碳槳:7800-8000+(沒用過)
20x8 木槳:6800rpm
          碳槳:7300rpm

20x10我用過一次就換掉了,因為負載太重,扭力跟加速反應明顯跟不上,也很容易使引擎過熱。轉速我忘了,但估計木槳轉速要在6300-6400rpm之間,碳槳在6800左右

建議你換19x8磨合,之後能上碳槳就上碳槳,在35CC引擎中,同尺寸的碳槳要比木槳多出400-500rpm,這是不小的差距。
最後,還在初期磨合不需要在意最高轉速,先順順飛磨30-50趟再說吧。

网友:
重複發送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E35RA 大多人裝19x8木槳,轉速大約在7200-7800rpm(有沒有上到7800我有點不記得了,因為只裝過一次,初始 ...

写的很清楚,很实用,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很清楚,很实用,非常感谢

不客氣,多交流

网友(2020-07-26):
32CCC割草机该的 磁电机发动机 用17*6的奖 转速有7000转 用20*8的奖只有4500转速

网友(2022-07-29):
我用19*10木桨。转速在7000RPM。74寸3D机爬升也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