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穿越机的接收怎么选,遥控是世派(Spektrum )的DX8

楼主(2020-05-24):
早在15年的时候入坑了穿越,后来时间工作原因就慢慢的没有继续玩下去了
最近有朋友受到某平台蛊惑入手了涵道穿越机,找到了我帮忙组装,组装过程中自己也耐不住手痒,想重新组装一台穿越

但是发现这几年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飞控都不带接收的插针了,我以前的接收机好像都不能用了

不想买新的控,成本太大了,只想问问现在有支持DX8这个遥控的接收和穿越机飞控吗
万分感谢!

下面是我的遥控和接收。。(都是网上找的图,我的遥控因为放了太久,面板都生锈了,就不拍照影响大家观感了,但型号是一样的)

网上找到这种没有插针的接收,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还是需要选对应支持DSM协议的飞控?

网友A:
我觉得卫星接收机去壳后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卫星接收机去壳后可以用。

我也考虑过,但是问题是怎么对频呢

因为我以前用卫星不是独立使用的,是用线接到那个接收机上增强信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但是问题是怎么对频呢

因为我以前用卫星不是独立使用的,是用线接到那个接收机上增强信号 ...

这。。。我也不知道啊,我没用过世派。

网友B:
tb上买有对频按钮的卫星接收机,或者在bf里用命令行模式对频。建议第一种。

网友C:
有dsm的接收机 输出sbus给飞控就行

网友D:
卫星先连接收对频 然后连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买有对频按钮的卫星接收机,或者在bf里用命令行模式对频。建议第一种。

我在淘宝看到有给世派卫星对频的模块,买这个可以用吗

楼主:
淘宝只找到Spektrum(世派)SPM4650 微型接收机没有4647这个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dsm的接收机 输出sbus给飞控就行

现在暂时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我看到有给接收机对频的模块单卖,看介绍可以给卫星对频,不知道可不行二个是我好像找到DSMX协议的小接收机,但是我看这些接收机不像以前那种有插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DX8支不支持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卫星先连接收对频 然后连飞控试试

好主意,我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dx7 我出一个dsm接收机。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 ...

你这个是把接收焊到飞控上,然后对频就可以了?需不需要特定的飞控,还是市面上的主流飞控都可以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也不知道啊,我没用过世派。

好吧,没关系,谢谢你,看看有没有别的也是用世派遥控的大神来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只找到Spektrum(世派)SPM4650 微型接收机没有4647这个型号啊

如果控制器兼容SRXL2协议的话4650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只找到Spektrum(世派)SPM4650 微型接收机没有4647这个型号啊

SPM464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把接收焊到飞控上,然后对频就可以了?需不需要特定的飞控,还是市面上的主流飞控都可以对频

是的 主流飞控都可以,接收机输出sbus信号给飞控,飞控都是sbus输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暂时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我看到有给接收机对频的模块单卖,看介绍可以给卫星对频,不知道可不行二个是 ...

dx8 dx7都是dsm协议,只要接收机买dsm协议就行了,,遥控器和接收机是通过dsm协议通信,接收机和飞控是sbus通信,和遥控器是否支持sbus没有关系。况且遥控器肯定不支持sbus,老的spectrum接收机肯定也不支持sbus,重买个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E:
买dsmx pro,重量只有0.7g,距离500米以上。价格才39元。连飞控对频1分钟搞定

网友F:
地平线玩小飞机还行,5寸很容易飞出遥控范围,距离比较让人捉急啊

网友G:
用卫星接收机带对频键的那种,现在飞控一般是焊接的,把接收线剪了焊在飞控上就可以了

网友H:
怕是不知道哟FPV接收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_u=pl9q8bdd3b

楼主:
遥控器买来好多年了,都不知道支不支持,百度也搜不到答案,但记忆中以前玩的时候DX8应该是没有SRXL2协议的。

SPM4648我之前找到没进去看介绍还以为是卫星来的,原来是接收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平线玩小飞机还行,5寸很容易飞出遥控范围,距离比较让人捉急啊

以前玩固定翼的时候,DX8用原厂接收飞个1公里时没问题的(用山寨的只有100米,炸了几次才发现时山寨接收的问题),原厂接收穿越机在树林里飞个200米也没事,更远的就没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怕是不知道哟FPV接收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3892e8dp61LaL&id=55 ...

我也找到过这个,一开始没细看介绍以为是卫星,需要和接收机一起用,就没留意了- -原来是单独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卫星接收机带对频键的那种,现在飞控一般是焊接的,把接收线剪了焊在飞控上就可以了

嗯,我朋友买的是x9d plus se,我看他的接收就是几根线在飞控上,但我不知道DX8的接收可以不可以,所以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平线 spektrum fpv 接收机spm4648 dsmx dsm2

楼主:
引用 网友C:
dx8 dx7都是dsm协议,只要接收机买dsm协议就行了,,遥控器和接收机是通过dsm协议通信,接收机和飞控是sb ...

所以,买一支持SBUS的DSM接收,然后焊到的飞控上,不需要控支持SBUS就可以像以前那种插槽接收一样用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dsmx pro,重量只有0.7g,距离500米以上。价格才39元。连飞控对频1分钟搞定

好的,我去研究一下。多谢

网友B:
支持sbus,飞控里有选项的。就买那种39左右的带对频按钮的就行。

距离三百米以内基本OK

网友J:
我就是DX8最近换了DX9,对频办法很多,1.图上的卫星你仔细看有个对频按钮的,那就直接上电对频;2.用接收机给卫星接收机对频在接到飞控上也可以;3.卫星接收接到飞控上,仅betaflight软件里输入指令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DX8最近换了DX9,对频办法很多,1.图上的卫星你仔细看有个对频按钮的,那就直接上电对频;2.用接收机 ...

那旧款的卫星接收没对频按钮的用接收机对频后可以去除接收机单独使用卫星??旧款卫星对上频就可以接飞控了?旧款卫星支持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sbus,飞控里有选项的。就买那种39左右的带对频按钮的就行。

距离三百米以内基本OK

300米是无障碍还是有遮挡的情况,我这里主要是树林环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我朋友买的是x9d plus se,我看他的接收就是几根线在飞控上,但我不知道DX8的接收可以不可以,所以来 ...

卫星接收完全可以的,不过主流的还是futaba和睿斯凯这些控,

网友K:
DSMX 卫星就行,有对频键的方便些,没有对频键麻烦一点(可以用接收先对频,然后再用)或者用CLI命令。遥控距离一般1-200米没问题,刚开始飞穿越特别是小穿越图传也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卫星接收完全可以的,不过主流的还是futaba和睿斯凯这些控,

没办法,当初12年入坑时就买了dx8,玩了几年也没换过,现在就凑合着用了,卫星可以用就行了,我去网上看到有个15块的对频模块买来试试,谢谢了。对上频了在飞控界面设置通道就行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DSMX 卫星就行,有对频键的方便些,没有对频键麻烦一点(可以用接收先对频,然后再用)或者用CLI命令。遥控 ...

能用就行,有200米的话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dsmx pro,重量只有0.7g,距离500米以上。价格才39元。连飞控对频1分钟搞定

我用的这个,近距离还行,远了没敢试。挺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0米是无障碍还是有遮挡的情况,我这里主要是树林环境

无遮挡,且电磁环境良好。树林建议上黑羊或frsky的r9m高频头,我的dx6可以ppm直接输出给黑羊,估计你的dx8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买一支持SBUS的DSM接收,然后焊到的飞控上,不需要控支持SBUS就可以像以前那种插槽接收一样用了是 ...

对的

网友:
用带有ppm输出的接收机就行,嫌笨重就把外壳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遮挡,且电磁环境良好。树林建议上黑羊或frsky的r9m高频头,我的dx6可以ppm直接输出给黑羊,估计你的dx ...

接黑羊你是拆遥控焊接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旧款的卫星接收没对频按钮的用接收机对频后可以去除接收机单独使用卫星??旧款卫星对上频就可以接飞控 ...

不懂新款旧款,我有时一个卫星对频绑定后直接换到其他飞机上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懂新款旧款,我有时一个卫星对频绑定后直接换到其他飞机上用也可以

行吧,我自己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