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电池冷却器,是吹风好还是吸风好呢?

楼主(2020-05-24):
目前为吸风,即系风先经过电池再经过风扇

吸风效率高还是吹风效率高呢?

对了,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一边降温一边瞬间马上充电,否则夏天10分钟过去了电池还是烫水。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真不错夏天什么都要降温。

网友:
你这样效率低 用水袋裹住电池 然后循环水散热 快的多

网友:
吸风的话进风口太小了吧,要扎些孔。

网友:
电池绑个散热片,引风来冷却,效率更高。。

网友:
用导热硅胶+散热铝片+排风扇  效率最高
最省事的还是用水袋包起来

网友:
个人理解啊:没有外壳和风道的时候吹风好,有外壳构成风道的时候抽风,然后再需要加强散热的地方开进风口。
只有一个冷却目标的话应该差不多,吹风省事

网友:
感觉吹风的会好一点!!!

网友:
挺好的,电池也确实需要冷却

网友:
是个很好的创意呀

网友:
绝对是吹

网友:
吹风 人也要吹的

网友:
怂管,我人都在太阳底下晒着,还管你电池,直接大电流怼满干就完事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双散热片配风扇,绑带固定两面夹住电池,借助散热片面积大,加大散热,楼上说到水冷可以加水冷排混合,光风冷效率低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