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电调问题

楼主(2020-05-24):
今天飞伟力k110时,电调不知怎么回事,满电飞2分钟左右电力逐渐变小断电,推油没反应,拔电重起又可以飞,但2分钟左右电力又逐渐变小断电,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电调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有懂的兄弟帮帮忙,换了新电调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过热保护?

网友A:
哥们你这个110收的…… 咋各种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个110收的…… 咋各种问题啊

新电调又是这种情况,快要把我搞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调又是这种情况,快要把我搞疯

买个新的不香吗?新机也才380

网友B:
这是电池不行了吧,电池放电过快触发电调电压保护功能了

网友C:
换场效管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池不行了吧,电池放电过快触发电调电压保护功能了

不是电池问题,是主板问题,电调换到另一架飞机上正常,4个电调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场效管就可以解决了

是主板问题,电调换到另一架飞机上正常,4个电调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是主板问题,电调换到另一架飞机上正常,4个电调都是好的

你如果有好几架的话,那就好排查了,你说把电调电池换到另外一架上面没问题,那你有没有试过把主板也换过去,如果电池电调都没问题,那有可能是你的飞机主轴轴承太久没上润滑油导致阻力变大,或者大齿压的太紧也导致阻力变大,我觉得主板不应该会出这样的问题的,不过具体情况还是要看你排查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