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辅助通道设置 第一个选项是哪个开关?

楼主(2020-05-24):
辅助通道里面 通道5 开关是哪个忘了 怕出危险 知道的大佬回复下 谢谢了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什么意思?这个是设置通道5你放在哪个按键上的

楼主:
原来默认是放在哪个键?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默认是放在哪个键?忘了

新建个模型看看默认位置

网友:
可以指定。

网友:
随便你分配哪个开关,你的地盘你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