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电调问题求教

楼主(2020-05-24):
今天飞伟力k110时,电调不知怎么回事,满电飞2分钟左右电力逐渐变小断电,推油没反应,拔电重起又可以飞,但2分钟左右电力又逐渐变小断电,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电调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有懂的兄弟帮帮忙,换了新电调能正常使用。

网友A:
电池老化了内阻

网友A:
我的换新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化了内阻

不是电池问题,今天新换的电调又是这样,只能飞2分半钟,和前面的电调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呀,快要被搞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换新电池就好了

不是电池问题,今天新换的电调又是这样,只能飞2分半钟,和前面的电调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呀,快要被搞疯了

网友B:
场效管老化,换了就行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管老化,换了就行了

找到原因了,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
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电调有使用寿命,换个电调应该会好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B:
场效管老化,换了就行了

哪个是场效管?能发个图吗?怎么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