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轴怎么控制比较合理?

楼主(2020-05-25):
之前可能没有表述清楚,这里所说的控制是指:8个桨的旋转方向如何设置才比较合理?下图是桨的两种旋转方式说明:

左侧是传统方式,右侧是设想的新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X8控制程序图:

位置模块参数设置:

姿态模块参数设置:

网友:
用能接八个电机信号线的飞控

网友(2020-09-01):
解决了吗?用的什么飞控,用的哪个调参软件

网友(2020-11-09):
市面飞控基本上都支持X8模式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X8 体积小 载重大 相比平铺八轴 续航短了一点  但是抗风性能好

楼主:
这是油电混合的大X8轴:

测试视频:

网友(2020-12-16):
请问楼主,上下两桨之间的距离除了需要大于螺旋桨螺距外,还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请问为什么我搞用四旋翼控制x8无人机,上下电机旋转方向一致,能正常起飞,但是一加大油门就会震动很大,动平衡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