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固定翼模式能不能用遥控器拨杆进行加锁?

楼主(2020-05-25):
PIX固定翼模式能不能用
遥控器
拨杆进行加锁?

网友A:
油门最低,放心往左

网友B:
应该说的是开关加锁 可以的

楼主:
问题解决:APM将ARMING_RUDDER参数更改为2 ,就是允许方向舵锁定,前提是空速要很低!

网友C:
我是直接设定 SA 开关。 拨过去就加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