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 用6s1850电池续航问题

楼主(2020-05-25):
有没有朋友的x3/360用过6s 1850的电池,和1400/1500电池对比,不知续航上提升有多大,请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L用1850电池放的下吗?好像有听朋友说,放1500都有点紧。

x3 放格式的那款1850可以,稍微有点紧,但能放下;
x3l 放2200的电池都可以,因为x3l的电池在上面;

网友:
1800 X3过重了,不好飞,1500的刚刚好

网友:
1850很轻,比1400只重了一点,动力要猛得多

网友:
我看成了18650

网友:
x3L用的1800和2200电池,五分钟下来3.78左右。合适新手练习温柔飞

网友:
首先RFLY 1850的重量和很多其它品牌的1500是差不多重的
第二点 RFLY 1850新的时候刚刚能放进去 飞几十个起落后就很可能放不进去了 特别是暴力选手涨的更快
总体不建议X360用这款电池

网友:
挤挤可以 会破皮 自己选择吧

网友(2020-12-06):
我的机定速84,亚拓45A电调,富丽2525马达,13T马达齿,360桨,简单翻翻可以飞6分半,落地回压还有3.7左右。实际上飞7分钟都OK

网友B:
1850怎么可能只比1400重一点?除非虚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50怎么可能只比1400重一点?除非虚标的

技术新,能量密度高,重量就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