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能开机不充电 维修记录

楼主(2020-05-25):
这块A6坏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基本用Q6 PLUS。最近翻出来于是又捣腾下结果修好。具体问题表现:

电池电压显示正常,但一充电就关机重启(60W电源),换电包做电源输入后不关机重启了,充电电流显示为0,但充电头很快发烫。
用电流计测得电包电流有十多安(电包是12V的,充电电池为3S)
至此问题很明显了,是A6的电流检测出现故障了,一充电机器以为充电电流为0所以将充电功率调至最大,用适配器因为功率不够而关机重启。
A6的电压和电流均由LM358芯片检测得出,既然电压能检测出来说明芯片是好的,于是检测LM358外围电路。把电阻和电容测了一圈却没发现问题,于是回头想可能是芯片有问题。虽然手上没这芯片,但拆了一个B6充电器发现也是用这种芯片,于是互换之证实是芯片坏了,接下来买新的芯片换上就OK。

网友:
牛就一个字

网友:
能修电路的都是牛人

网友:
修电路就是要细心

网友A:
我家的A9可以充电,但就是不能放电。

网友: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的要多点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A9可以充电,但就是不能放电。

放电板有单独的控制芯片,只要控制芯片是好的都很好修。

网友:
可惜动手能力不行啊!

网友(2020-09-04):
厉害厉害,我现在已经懒得拆开琢磨了。没信心,有一台海波龙0720duo我把两个输出口并联了一下,结果左边口快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