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9,012,806改装

楼主(2020-05-25):
经历上一次的806的改装得出结论是万象节的震,慢速没问题高速震的轴承都坏总结后修改改装方案!震动彻底解决,只要前后左右配重适当内转子也能翻回来,这其中806是我的俩台012都说当地模友009呢从远处发过来等待着我的手术的!

网友A:
电机与桨轴外套固定在一起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桨轴外套固定在一起了对吗?

是的

网友B:
手艺是好,不过飞轮系列好就好在不用改也能玩,一改就没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是好,不过飞轮系列好就好在不用改也能玩,一改就没底了。

玩的不舒服特别是012功率很大结果就是不是狗骨头打穿船就是断轴,其它的又太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的不舒服特别是012功率很大结果就是不是狗骨头打穿船就是断轴,其它的又太慢

不会吧,我收的二手012玩到现在都没出过问题啊,传动节上有点凹坑,离需要换还早了。你是不是轴系留了窜动间隙啊?那点震动虽然吵,但还不至于损坏结构,当中注满油脂后也能吸收点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收的二手012玩到现在都没出过问题啊,传动节上有点凹坑,离需要换还早了。你是不是轴系留了窜 ...

你还别说我这里的一位模友的就是很好

楼主:
爱坏不坏的不说diy是本人喜欢也是乐趣这样改了船也干净,玩具吗总玩原装还不如改装玩玩而已这都是乐趣

网友A:
我的012也是高速噪音非常大,就是狗骨那里间隙过大,后来改了个万向节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012也是高速噪音非常大,就是狗骨那里间隙过大,后来改了个万向节好多了。

你说的是联轴器吗?非常怕联轴器金属疲劳断掉。万向节本身也是类似的结构,应该一样吵的。曾经想过把狗骨那里用胶套包起来注满油,因为懒没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联轴器吗?非常怕联轴器金属疲劳断掉。万向节本身也是类似的结构,应该一样吵的。曾经想过把狗骨 ...

就这个

网友B:
好东西,居然还有模型用的大小,我也去整个。012用是3X3大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居然还有模型用的大小,我也去整个。012用是3X3大小么?

很久之前改的了,已经忘记了。好像是两端不一样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之前改的了,已经忘记了。好像是两端不一样直径

嗯,我每次玩好都要拆轴系排水的,到时候量一下。

网友(2020-06-25):
你散热进水方案改成什么样的

网友C(2020-10-28):
楼主,009用单向电调的话是怎么配重可以自翻的,009的电池仓没改过,原来的位置。

楼主(2021-02-20):
引用 网友C:
楼主,009用单向电调的话是怎么配重可以自翻的,009的电池仓没改过,原来的位置。

电池和所有的设备都放在一侧就像mini mono

网友:
HJ806的红色外壳怎么拆掉,螺丝下了也拆不下

网友(2022-01-02):
引用 楼主:
玩的不舒服特别是012功率很大结果就是不是狗骨头打穿船就是断轴,其它的又太慢

我的是010换无刷,狗骨杯玩不了几次就被打出口子了,我也改了直通,你的同心做得怎么样?
来自微站

网友:
012的转动轴弯过一次后,每次尼龙桨打坏了,都会再次弯曲要捋直,换金属桨,转动轴会弯吗。

网友:
兄弟,你的同心怎么做的,把电机座也换了吗,我的是010改无刷,采用的也是和你一样的直通硬轴,同心一直做不好。

网友D:
大哥,你是怎么做配重的,我的都翻不回来,你用什么电调啊?
来自微站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是怎么做配重的,我的都翻不回来,你用什么电调啊?

你可以把所有的设备放在侧面一条线上这样就可以自己翻过来

网友(2023-06-01):
你好大神,我近期也改了一条009的船,无刷动力,但不知道为什么3S动力也比原厂540有刷电机还慢,你能指导一下不?我船配置:2212无刷电机2700KV,40A双向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