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国产052型驱逐舰改遥控

楼主(2020-05-26):
在千湖之城的武汉有玩固定翼的有玩车模的朋友,但是玩船模的太少太少…平时工作很忙压力也大,玩船模算是最大的消遣了。某宝上几十块钱淘了个1:200   052驱逐舰刚到货

拆箱感觉行,毕竟就这个价。整体板件比较单薄免去了打磨的枯燥,卡。先从动力装置改起吧,制作铜管轴套

网友A:
同款哈尔滨,但是我做的很糙,准备这几天拆了

网友B:
有链接吗?给个链接

网友:
发个链接呗

网友:
X宝搜小号手 就见了 50多块钱

网友C:
前几天还在看这个船,不知道组合度怎么样,会不会很差很差?但是确实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还在看这个船,不知道组合度怎么样,会不会很差很差?但是确实是便宜

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给个链接

付致这行话FS1g1rYXFF4打開淘宝或點击鏈→接https://m.tb.cn/h.VlBS7xm?sm=68f0ee 至瀏lan嘂..【小号手军事拼装模型 1/200 中国军用哈尔滨号DaoDan驱逐舰船模036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给个链接

某宝上搜索一下,几十块钱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还在看这个船,不知道组合度怎么样,会不会很差很差?但是确实是便宜

组合度一般般,要大量刮腻子(用补土),不过我要求不高没打算用。板件很薄改造切割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哈尔滨,但是我做的很糙,准备这几天拆了

老兄你用的是啥动力??

网友B:
打算就跟着你这个做了   我准备买号手的1/200  051c  就贵了100块钱  第一次做  怕手残弄废了

网友C:
这个船上层结构好复杂,上色是一大挑战

楼主:
前一阵做的1:350俾斯麦,用的是进口280中转速大扭力剃须刀碳刷电机,效果相当不错,满油门单个电流0.6安左右,下水全速能够翘头。这次也准备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船上层结构好复杂,上色是一大挑战

一律从简,不好上色的地方就算了,凑合凑合

楼主:
轴系和动力部分完工,十分牢固,8.4v锂电池送电满载空转测试,拿钳形表测得电流0.6A左右,电机基本不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系和动力部分完工,十分牢固,8.4v锂电池送电满载空转测试,拿钳形表测得电流0.6A左右,电机基本不发热
...

钳形表也能测直流电流了哇?还一直以为钳形表是和以前一样只能测交流电呢,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形表也能测直流电流了哇?还一直以为钳形表是和以前一样只能测交流电呢,落伍了

专门买的优利德交直流都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就跟着你这个做了   我准备买号手的1/200  051c  就贵了100块钱  第一次做  怕手残弄废了

相互学习学习

楼主:
为了方便后期维修,将船首甲板建筑切割下来,后甲板开盖,有开口的地方后期做围堰挡水

网友B:
甲板建筑好切割么   我的还在路上   动力也是买的套装   啥都没弄   五百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板建筑好切割么   我的还在路上   动力也是买的套装   啥都没弄   五百下去了

塑料板件用钩刀很好切,钩刀在某宝上买的不到5块钱还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甲板建筑好切割么   我的还在路上   动力也是买的套装   啥都没弄   五百下去了

正常,要想顺利下水玩耍,少说至少还得花五百以上,遥控器接收机、电池和充电器基本就得250以上了。我的那艘051c花了1500多,其实后面算下来,不算遥控器发射机,船和内部零件、电池等也就500块,其它的主要是材料和工具(我的材料买的还算有点富裕的,方便后面制作)。第二艘船成本会低很多了。你的动力部分其实可以自制,无需买套件,自制也不难,便宜很多,不到100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要想顺利下水玩耍,少说至少还得花五百以上,遥控器接收机、电池和充电器基本就得250以上了。我的 ...

主要是轴套哪部分不会   刚好有卖动力套装的,人家不单卖就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轴套哪部分不会   刚好有卖动力套装的,人家不单卖就买了

其实就是几根铜管焊接在一起,中间的粗点,两端的细点。不焊接也没关系,用AB胶粘。我做的轴套有焊接的,焊不上就用AB胶粘。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几根铜管焊接在一起,中间的粗点,两端的细点。不焊接也没关系,用AB胶粘。我做的轴套有焊接的, ...

嗯嗯  就是看了你这个感觉难度好大,哈哈  害怕自己弄得密封不好漏水   我本身就是做机械维修的   钢棒,铜管,轴封,轴承,油脂,公司都有随便用,主要想看看人家怎么弄得  下次自己搞!麻烦问一下,遥控哪种好点,就差这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  就是看了你这个感觉难度好大,哈哈  害怕自己弄得密封不好漏水   我本身就是做机械维修的   钢棒, ...

其实密封简单,轴套和船体的孔洞用AB胶密封就行,轴套里面灌油,轴套几乎是不可能进水的。我的船有一处进水,就是方向舵的轴和方向舵的轴套之间进水,轴套内径2.0,方向舵轴直径1.5,两者之间我灌油了,但是时间一长,好像油不管用了,现在还不方便加油。你做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轴和轴套的内外径一定要一致,不然就会出现我的这个问题。不过我分舱了,所以进水问题其实也不大,只是过10几分钟左右就得清理一次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密封简单,轴套和船体的孔洞用AB胶密封就行,轴套里面灌油,轴套几乎是不可能进水的。我的船有一处进 ...

好的  谢谢前辈

网友:
前辈不敢当,我也是新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要想顺利下水玩耍,少说至少还得花五百以上,遥控器接收机、电池和充电器基本就得250以上了。我的 ...

其实造船的成本并不是特别高,遥控器是一次性投资,不可能经常去买。我有两个控,一个是天地飞9,一个福斯3通道,感觉够用了。从事工程维修工作,工具比较齐全,唯一就是没有车床,联轴器之内的只有自己买了,其实也不贵。平时玩的基本上是套材改RC,套材有贵有便宜的从几十到上千就看自己选了,我基本上都是两百以内的。追求高仿真就需要购置涂装喷漆工具,我追求不高上色全部靠三和喷漆,远看凑合近看惨不忍睹。其他的小配件基本上自己动手,除了浪费时间花不了几个钱。我这条052总共投资不到150元。比较贵的还有电池,我的船都没有超过90公分,用的最大的电机是280,基本上只用大扭力中转速电机,最大运行电流不超过3A,使用松下两节18650电池串联,配大电流电池盒,效果很不错,大电流放电不掉压,续航时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造船的成本并不是特别高,遥控器是一次性投资,不可能经常去买。我有两个控,一个是天地飞9,一个福 ...

是的呢,如果工具齐全、遥控设备齐全,那么造船成本不高。我也是第一次造船,所以得准备很多工具和材料,还有遥控设备、喷涂设备等等,中途还得走一些弯路,浪费一些东西。第二次造船的话,基本就是板件套材费用、电调接收机电池费用及一些材料费用了。仿真船电流都不大,感觉用18650电池比航模专用电池划算啊。一块2S 2200mAH的格式电池70多,2节松下18650电池40多,容量3400mAH,容量大50%,价格便宜约50%。就是放电电流小小,带2台370电机可能问题不大,带2台380或者390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系和动力部分完工,十分牢固,8.4v锂电池送电满载空转测试,拿钳形表测得电流0.6A左右,电机基本不发热
...

空载电流有啥意思?好歹加好密封脂船尾摆在水槽里满油门测下电啊!

楼主:
马力太猛怕把钳形表打湿了,表比船贵……小桨负载不大,最大油门也过不了2安。轴套已经加注耐高温锂基脂(很粘稠,阻力高)双机满油门运行电流不超过3.5安,用点温枪测量轴套温度65度(烫手)。磨合完毕后洗轴套更换为常温锂基脂,测量双机满油门电流1.2安,轴套常温。经多年电工维修的经验判断水中油门全开双机并行总负载电流不会超过1.8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马力太猛怕把钳形表打湿了,表比船贵……小桨负载不大,最大油门也过不了2安。轴套已经加注耐高温锂基脂(很 ...

麻烦问一下  你的轴套用的是多大的外径和内径?轴套里用轴承了吗?如果没有,怎么解决同心的问题,如果用了的话,哪里能买到这么小的轴承或者轴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想不通!麻烦给小白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  你的轴套用的是多大的外径和内径?轴套里用轴承了吗?如果没有,怎么解决同心的问题,如果用 ...

2mm的轴,轴套两头用内径2.2mm外径3mm的铜管,轴套中间的储油铜管选用内径3.2mm外径4mm铜管。三节铜管焊接前先穿好船轴、穿好船轴一定不要忘,2mm的船轴超过20公分的就不见得都很直,需要挑选一下。穿好后上钳台夹好,有条件的烧铜焊最好,表面平整又结实,没条件的就锡焊也行,用哥俩好(AB胶)粘接也可以。焊接一段就适当调整一下,如果感觉没有焊好就果断拆下来重新焊,基本可以保证同心。另外三段铜管不需要用轴瓦。另外2mm的轴一定要选2.2mm内径的铜管,以免轴和轴套过盈配合转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2mm的轴,轴套两头用内径2.2mm外径3mm的铜管,轴套中间的储油铜管选用内径3.2mm外径4mm铜管。三节铜管焊 ...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想问的是轴套和轴之间不需要装轴承吗?如果不装的话,轴旋转的时候不会和轴套有干涉吗?

楼主:
没有用到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用的是啥动力??

好像是2个180有刷电机  2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到轴承

轴摆动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