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鸭子船的颜值

楼主(2020-05-26):
将动力底盘上盖换成了透明亚克力,透明亚克力直接用704硅胶粘在底盘上,感觉颜值一下子提高不少,防水性能也提高很多,并且更方便观察内部情况了  有没有进水 螺丝有么有松脱 从外面就可以观察到了

下面有请小模友登场揭亚克力膜,当-当-当-当

泡水测试防水性 8个小时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 如何充电

楼主:
请翻看以前的帖子 侧面有充电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翻看以前的帖子 侧面有充电口

找到了,原来如此。

网友A:
你这全封闭式的,你的电机,玩一会儿就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全封闭式的,你的电机,玩一会儿就发烫。

功率很小的电机 1000kv 再说在水面下 空气可壳体可以进行良好的热传递 散热很快的 玩一个小时都没事 玩过船的都知道的 螺旋桨 金属轴系 船壳都是泡在水里 都可以进行散热的

网友:
船体与水接触面积大,本身就是个大散热器

网友:
没法后退?

网友B:
可以哦, 我做过这个船 , 不过有渗水问题, 特别是舵机杆那里,渗水后, 很难蒸发, 因为只有一个充电孔通风,气流不能形成对流。
如果在亚克力板上开两个10mm 直径的孔 , 然后用软胶塞住 , 渗水后可以打开所有孔进行风干。 我的那个里面有水汽, 导致接收器不能正常工作, 要拆开
晾干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哦, 我做过这个船 , 不过有渗水问题, 特别是舵机杆那里,渗水后, 很难蒸发, 因为只有一个充电孔通 ...

好办法 接收机要涂胶水做防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办法 接收机要涂胶水做防水

里面全做防水也没用的,楼上说的对,有水汽排不出来,必须要拆开晾干。

楼主(2020-07-14):
引用 网友C:
里面全做防水也没用的,楼上说的对,有水汽排不出来,必须要拆开晾干。

南方可以考虑填充点干燥剂在里边 北方的话干燥的问题不大 打开塞子凉凉就没事了

网友D:
眼睛做成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睛做成摄像头

有推荐的针孔摄像头吗?带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睛做成摄像头

有推荐的摄像头吗?可以录像存储的

网友:
眼睛做成摄像头不如鼻子做成摄像头

网友E:
这个鸭子X宝上咋搜索关键字,我搜不到。

网友:
改造鸭子越来越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鸭子X宝上咋搜索关键字,我搜不到。

你用关键词遥控鸭船 试试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关键词遥控鸭船 试试看下

好的,谢谢。

网友C(2020-09-14):
引用 网友E:
这个鸭子X宝上咋搜索关键字,我搜不到。

淘宝搜日本仿真电动无线遥控船改装遥控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日本仿真电动无线遥控船改装遥控鸭

搜到了,价格不菲

网友(2021-03-06):
动力底座不错,希望能分享下到模型文件,鸭子买来了。
邮箱286351511@qq.com,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