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Master传说中的TX16S是否强大

楼主(2020-05-26):
RadioMaster 突然出现的TX16S是一个怎样的遥控器呢?

RadioMaster全新产物TX16S,外观看上去似曾相识,但又似乎陌生,Open TX系统
有谁更理解它,请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预算1000以内的话,tx16真的是无敌

网友A:
买之前,还是考虑下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之前,还是考虑下售后吧

他们的售后不行吗,产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的售后不行吗,产品怎么样

不知道呢    只是提醒下     买东西多考量下售后

网友B:
即然没人玩过,楼主就做一个先吃螃蟹的人啦。

网友C:
楼主做一个先吃螃蟹的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然没人玩过,楼主就做一个先吃螃蟹的人啦。

目前看这个价格,确实想吃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一个先吃螃蟹的人嘛。

吃 必须吃

网友B:
吃完了给大家说说味道。“我馋死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完了给大家说说味道。“我馋死你们”

坐等到货,现在买的不能现货发,卖家说要等等

网友D(2020-06-30):
有收到货的,可以说说使用上是怎样的吗?

网友:
好用.CP值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收到货的,可以说说使用上是怎样的吗?

不错的,我618入的,拆了几次,因为我自己掉坏了右上两个开关,17元修复。OpenTx 太强了,入了DSMX ,SFhss,Jumper  R1 D16 接收,都能连上。,我的接收中,Jumper 接收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我618入的,拆了几次,因为我自己掉坏了右上两个开关,17元修复。OpenTx 太强了,入了DSMX ,SFh ...

感谢答复!

网友F:
有人说摇杆太长了,其实是摇杆组件装浅了,仔细对比别的控就明白了,第一次做控总会有些滑稽的事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我618入的,拆了几次,因为我自己掉坏了右上两个开关,17元修复。OpenTx 太强了,入了DSMX ,SFh ...

我的左上两个开关摔断了,请问你是怎么修复的,自己买开关换还是售后?
自己买开关要买什么 样的,有没有链接?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人说摇杆太长了,其实是摇杆组件装浅了,仔细对比别的控就明白了,第一次做控总会有些滑稽的事

摇杆座嵌入的浅有好处,深的话两指捏杆快速打满舵,手指容易碰到壳边缘,FUTABA很深就会碰手,嫌摇杆长缩短摇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摇杆座嵌入的浅有好处,深的话两指捏杆快速打满舵,手指容易碰到壳边缘,FUTABA很深就会碰手,嫌摇杆长缩 ...

能缩就不会有人锯了,飞直机肯定得锯

网友:
我已經將TX16S變為TX18S將SI及SJ都打開.並加裝2段開關.非常好用.如果再將EX1.EX2在打開.再用可變電位器.不就是T32M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