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推拉力线的问题的讨论

楼主(2020-05-26):
有个问题一直有些困扰,就是背推机,比如冲浪者,出厂时电机的推力线都不是朝向正前方,而是前下方,现在大家都在改的手抛机也都是这样,这样的推力线和飞机重心不是重合的,为什么没有出现推油门就低头的现象,但是,如果大飞机比如天行者,背推的电机推力线就是朝向正前方。

网友:
是不是因为这些飞机为了更好的滑翔性能,在平飞状态机翼是略带攻角的,不向下按飞机,大油门会比较抬头

网友:
推力线为啥要对准重心?难道是因为推力和重力在干架了飞机才前进的?
冲浪者机翼在电机下,天行者机翼在电机前,难道不是推力在跟机翼阻力干架吗?

网友A:
有个问题一直有些困扰,就是背推机,比如冲浪者,出厂时电机的推力线都不是朝向正前方,而是前下方,现在大家都在改的手抛机也都是这样,这样的推力线和飞机重心不是重合的,为什么没有出现推油门就低头的现象,但是,如果大飞机比如天行者,背推的电机推力线就是朝向正前方。
这里是不是说错了?电机位置高的飞机,推力线斜下恰恰是靠近了重心。
推力线的设置,要几个因素综合考虑,如推力的作用点、合阻力的中心、机翼的迎角、平尾的位置等,用高中物理里的力矩知识是能大致分析清楚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天行者系列的机翼和电机位置大致平齐,平尾高度也是差不多的吧,而冲浪者的机翼只是比中间稍稍高一点点,显著低于电机,手抛机的机翼则在中间,大大低于背推的电机,所以需要比较大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不是说错了?电机位置高的飞机,推力线斜下恰恰是靠近了重心。
推力线的设置,要几个因素综合考虑, ...

斜下推,角度合适正负力矩可抵消。果真是道初中物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