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X7遥控器

楼主(2020-05-26):
JR DSX7(j)
遥控器
对码显示成功,接收机和卫星灯正常长亮,插
舵机
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个模型用另一个接收机,则可以正常使用,请教高师能分析指导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上图看看舵机有没有接错

网友B(2020-07-05):
我的也是,对码正常,舵机没反应。我的接收没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