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PS稳定性和HDOP值的问题

楼主(2020-05-26):
2个进口M8N GPS,一个室内搜星快,室外HDOP1.2,另一个室内几乎收不到,窗边也慢,室外HDOP0.8 ,稳定情况都是15颗星,最多17,据说进口M8N都是20颗以上。后面一个理论上更好,但室内收不到星是什么问题,室外会不会容易丢星失控

网友A:
室内搜不到星好像也挺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搜不到星好像也挺正常吧

不满足起飞条件正常啊,但这是一个没有。只是不懂为什么同样条件,有的能搜星,有的不能

网友B:
天线检查下 估计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检查下 估计裂了

哪个是天线

网友C:
那个大大的陶瓷块就是天线应该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大的陶瓷块就是天线应该好好的

谢谢。同样GPS,同样环境,一个室内搜不到星,是差在哪里了

网友D:
室内搜不到星挺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搜不到星挺正常吧

同样环境,都是进口M8N,一个搜5颗星,HDOP2.0,另一个一颗都搜不到,HDOP100,室外几乎一样,能不能说明前者比后者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环境,都是进口M8N,一个搜5颗星,HDOP2.0,另一个一颗都搜不到,HDOP100,室外几乎一样,能不能说明前 ...

应该能,你的gps真好,我的在室内一颗都搜不到,用自拍竿申到外面才能勉强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能,你的gps真好,我的在室内一颗都搜不到,用自拍竿申到外面才能勉强搜到。

环境不一样不好比啊。我这2个是一家的,新旧版本不一样,看来还是老版的质量好。但M8N如果都是进口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天线质量差了还是什么电路板电子元件减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环境不一样不好比啊。我这2个是一家的,新旧版本不一样,看来还是老版的质量好。但M8N如果都是进口的,是 ...

其实在室外一样的话不必纠结,毕竟gps绝大多数在室外使用。除了偶尔在室内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室外一样的话不必纠结,毕竟gps绝大多数在室外使用。除了偶尔在室内调机

你的GPS里的外罗盘零度以下可以正常使用吗?我的报过罗盘识别故障,上网查参数能到零下3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GPS里的外罗盘零度以下可以正常使用吗?我的报过罗盘识别故障,上网查参数能到零下30度

我没接罗盘,gps在冬天能正常使用,我这冬天零下20多,飞机没什啥问题,就是冻手。

网友:
最多见过18颗星,1.5以下的HDOP理论上能飞,个人经验觉得0.9以下最为安全
室内搜星最多搜到过7颗,搜不到也正常,但是HDOP会高的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