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o7125突然发热严重原因

楼主(2020-05-26):
之前deko7125尾 配 tg520飞了60起落,尾舵下来温度属于温和热之间,频率560hz,mb

突然62起落下来就尾舵滚烫,无法动弹,返修换了电机,后听厂家建议换333hz,一个起落下来,舵机继续滚烫烧了

又返厂,换了板子

回来继续测试,但怕烧,所以空载测试舵机,左右打舵一分钟,就开始热了,堪比之前3d三分钟下来的温度,再打舵下去我就怕滚烫烧了。此时我换了50hz,情况和333hz、560hz一样发热严重。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连空载打舵,频率变成50hz,也一样发热。厂家说不关deko事情。

楼主:
mb陀螺仪

网友:
什么陀螺啊

网友A:
165-200HZ不行就是机子震,要么换个别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200HZ不行就是机子震,要么换个别的舵机

组长刚刚换了200hz,带尾桨40%油门,手动左右转动机子两分钟,舵机总算是温不算热,120hz就是只有一点点温度

但是333hz真的很热很热很热

但是低频率锁尾不太好啊,之前我亚拓中舵飞500xt,333hz温度只是温,现在一个标舵飞520333hz居然烫手。

是舵机还是我这个mb出了问题呢?

deko都说已经换了电机和板子了,以后不是舵机问题。

网友A:
4的版本和5的还不同 ,他这个频率到底要多少,很迷
反正165-200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的版本和5的还不同 ,他这个频率到底要多少,很迷
反正165-200错不了

我的mb是5版本,之前是4版本。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