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主板给电调信号有问题

楼主(2020-05-26):
伟力k110主板给电调信号逐渐衰减造成主电机停止工作,问题是,新换的电调用的一段时间就出现这情况,已换了4个电调,一直以为都是电调问题。过后想想不对,同一个问题出现4次,就将换下的电调放在另外的一架飞机测试电调正常,所以问题在主板上,有懂得维修的朋友告知是什么原因,或该主板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A:
换吧...别纠结了!我那个故障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即然你排除了电调的问题,那就换主板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别纠结了!我那个故障就直接换主板了。

呵呵!主要是想知道什么原因,因为让我连续更换了4个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主要是想知道什么原因,因为让我连续更换了4个电调,

故障现象一样.....你为什么还继续换电调啊!!可以排除啦。电池你只有一块吗?
换主板再试......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一样.....你为什么还继续换电调啊!!可以排除啦。电池你只有一块吗?
换主板再试......排除法 ...

原以为是电调坏了,所以买新的回来换,当时主板只有一块,现在有入了一架新机,用旧的电调在新机上试才知道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2020-07-08):
看来主板问题导致停机的是普遍问题。我的有一个也是,开始以为是电调保护,后来才弄明白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主板问题导致停机的是普遍问题。我的有一个也是,开始以为是电调保护,后来才弄明白是主板问题。

找到主板原因没有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主板原因没有呀

感觉是陀螺仪到主控芯片断线,飞了线后好了差不多一个月(所有电池都可用,不保护),前天又是如此(第一次接电池蓝灯不亮,舵机没反应,插拔几次后正常,旧电池飞1分钟就保护停机,。),索性把所有陀螺仪有过孔的线都飞线,目前正常,不过要时间去考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陀螺仪到主控芯片断线,飞了线后好了差不多一个月(所有电池都可用,不保护),前天又是如此(第一 ...

兄弟,能拍照给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陀螺仪到主控芯片断线,飞了线后好了差不多一个月(所有电池都可用,不保护),前天又是如此(第一 ...

能在图片上指教下吗

网友:
陀螺仪到主控IC只有2条线(I2C接口),随便一条出问题都过不了开机自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图片上指教下吗

这几天没上论坛,1--1  2---2   3---3

网友:
不过我的还是不行,飞线后确实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进又是蓝灯不亮,补焊主芯片一面后可以用了,不过我又补焊了其它三面结果又不行了。实在是不知怎么弄了,买了个新主板,这个就以后研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