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返厂维修乐迪at10二代遥控器,换新外

楼主(2020-05-26):
我返厂维修乐迪at10二代遥控器,换新外壳,给我搞成这样?

网友:
显示屏边框装倒了,另外AT10字样也不在了,乐迪的售后······不应该嘛

网友:
hahaha~笑岔气了~

网友:
不影响正常使用  就是太别扭了  蛙蛤蛤

网友:
太别扭了

网友:
售后都不走心,维修质量堪忧

网友:
外壳都懒得自己设计

网友(2020-09-20):
自从at9回厂升级后就放在柜里不再想用了,直至放咸鱼贱卖。乐迪售后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这售后太不走心了吧,显示屏边框都装反了。。。型号那个贴片也弄坏了。。不装一个新的上去吗?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