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说的装设备的三点一线是指什么啊,查了很久查不到

楼主(2020-05-27):
请问大家说的装设备的三点一线是指什么啊,查了很久查不到

网友:
那是安装轴系的要诀

楼主:
那是安装轴系的要诀,所以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自行参悟  因为我也不懂

网友A:
我从来不管什么三点一线,首先尽量把轴系的安装角接近0度,当然负角度就不太好了,然后淘宝上轴系的长度基本上就那么几种尺寸,也没得选,出轴离开尾巴5CM-7CM吧,如果起滑很吃力,就稍微加大一点点角度。反正我就是反复试,反复改,很有乐趣,这里还有重心和配重也很重要,测试的时候,选择无风无浪的水面,否则测来没意义。改到姿态稳定,速度OK后,就没什么好玩的了,就来回绕圈傻跑,真不知道乐趣在哪里,然后就卖掉,再买一套没装过的船型再装。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管什么三点一线,首先尽量把轴系的安装角接近0度,当然负角度就不太好了,然后淘宝上轴系的长度基 ...

大概如此

网友B(2020-10-29):
三点一线仅针对MONO这类有断阶的船型,指的是阶段最高点-船尾底部-出轴轴管的最底部。可以参考5楼的图片,3点1线最终指的是出轴轴管的最低点和钢尺之间的空隙距离。理论来说空隙高度越大船越飘,越相交船越压头。当然指的是在合理的出轴长度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点一线仅针对MONO这类有断阶的船型,指的是阶段最高点-船尾底部-出轴轴管的最底部。可以参考5楼的图片,3 ...

怎么确定多长是合理出轴长度呢?

网友:
这个的确很难定义,关键是看船壳,玩具的工厂出的壳和大厂出的壳就不同,只能靠自己积累经验慢慢折腾体会了。不过模型的乐趣也都在折腾里。

网友:
头前阶—尾阶—轴管尾部,三点一线,数据不是固定的,每条船都要试了水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
三点一线是指轴系的安装精度,就好像射击一样:射手瞄准(眼睛)—准星—目标在一条直线上才会击中目标。所有支撑点都要求在一条直线上,尽量减少上、下、左、右的偏差,减少‘干涉’也就是‘别劲’的地方。

网友:
对于‘三点一线’有不同的说法与认识?请众模友广泛发示看法!

网友:
请看上述的‘解释’是否满意?

网友(2021-01-05):
射击时的三点一线到是听说过装船第一次听说。
不过把整个轴系尽量装在一条直线上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