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KT]仿FT闪电做一架三角翼小背推及炸及后的改进

楼主(2020-05-27):
         我承认写帖子是一种情怀,可以记录制作一架飞机的执念和爱。如果不想着记录,也许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照片,如果没有照片和文字,可能以后就只有回忆了。

        可能我是个比较倔的人,熟悉一种材料以后就产生了一种执着,从PP板到KT冷板,再到现在的纸膜KT和牛皮纸KT,经常在群里看到有人讨论这些材料,不外乎一些只用一种材料做飞机的口水,在我看来,各种材料自有其用途:木材用来加强和固定螺丝,纸膜或者牛皮纸KT用来做主体承重部分,冷板用来做尾翼好配重,一架好的飞机应该综合运用这些材料才是最好的方案。而只用一种材料,最后只为了跟别人比比谁更轻,也许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吧,毕竟谁不想让自己的飞机多飞几年呢,看很多模友的木机放了十年都还能用,你的冷板KT可以吗?当然这个例子偏激了,即使是牛皮纸KT这种吃胶的材料,最多也就放个三四年了不得了,不过木机是另一回事,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只是想阐明一种选材的态度,比如triplane老师在<Fusion 2.7 我的圆梦之路>一贴中花了很多笔墨讨论材料,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后生好好看看。下面言归正传,记录我的这架小飞机,各位前辈狠拍。

        一开始其实是赌气,想试试用纸膜KT材料做FT的闪电系列可换翼飞机,尽量精简结构中影响阻力的地方,以求得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尽量的轻,所以整体的设计方法非常简洁。

       首先制作机翼,翼型是FT 闪电三兄弟里Bravo的,因为Bravo的机翼后掠比较大跟平尾重合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个三角翼飞机,那么索性把机翼尾翼一体化,用一块纸膜KT做翼梁,舵机位置垫了两块小木头,做成可拆卸舵机,不然按照以往的方法用热熔胶粘舵机,万一坏了拆很麻烦。

        然后就是机身了,这里没有采用FT常用的设计做仿真前进气道,开头不是说了嘛,减重!简洁!所以放着了毒蛇的机身做了一个四面体舱室结构,然后上下削开,先把上一部分黏在机翼上,下部分等考虑好电调的位置再粘

       跟机翼粘合前考虑好电池什么的怎么放,该开口的地方开口

        然后就是小鸭翼了,这里其实一开始没有考虑好鸭翼怎么设计,有点太随性了,跟着感觉做的,后面试飞的时候吃了大亏,一会儿再说。为了不影响放电池又保证强度,我用一根竹签贯穿两个鸭翼做了加强,然后机身开竹签孔就可以完美的粘合鸭翼了

        然后为了减小一点阻力,我用魔术板做了一个小翼台,粘在机翼和机身的直角那里,最后粘上倒V尾翼,这样飞机上半部分就完工了

        然后我就开始纠结了,一方面觉得新机型没把握,想平地起飞,所以最好装起落架,另一方面又嫌阻力大还增重不想要起落架,最后前者的情绪占了上风,所以做了一个好拆卸的前三点起落架,这是机身的下半部分,同样还是在转向舵机位预埋了轻木块

翻过来看

        安装电机后的内部

        接着固定前起落架,用的是大飞机常用的尾轮组件,在机身的外部用木片加强,保证轴的定位,内部用热熔胶粘了一个小木块定位,保证前起落架轴不会掉下去,这个起落架在着陆时的受力是向上的,所以只要外部做好加强就没问题

        然后就是考虑电机和电调的位置关系了,这其实是我做飞机的时候最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两个东西的空间必须保证电调能整个抽出来,因为香蕉头要双手用力才能连好,
然后为了保证
电线顺滑,又得能把拉出来的电调再塞回去,而且我这是背推机,为了配重,电调最好能靠前一点。综上所述,电调应该放在电机和电池之间,所以电机引线刚好从下半部分机身穿进去。

        这样一来电装接没有任何问题了,下面做后起落架。一开始是打算做在机翼下方,手头也有两个以前飞板机的起落架,但是称了称有点重,而且据我做了这么多KT机的经验,机翼下方放起落架必须有两层轻木加固,里面那层负责承重,外面这层防止起落架暴力降落时把机翼戳穿了,这样一来就太重了。于是我就琢磨飞机上哪里强度最高?当然是电机座啦,于是我试着做了一个内部夹层的电机座,夹层里有个槽,刚好可以卡住起落架的中间部分

        然后再装上电机,金属十字座刚好能牢牢夹住起落架,然后上四个螺丝,强度绝对没问题,这大概是后起落架最简洁又结实的安装方法了

        我用的是6寸桨,长度刚好不会打桨

        基本上就完工了,飞前拍了一组照片,空机重量也足够轻,跟FT官方的数据比还轻30g左右

        然后某个下午带着女儿试飞了一下,这就要说到前面粘机身的时候那个仓促的决定了,事实证明首飞前一定不要拍遗照
        大概经过是这样的,一开始滑跑起飞很顺畅,动力稍稍不足,但是起飞后飞机总是滚啊滚的,一开始以为是螺旋桨反扭,但是调整了一会儿副翼以后发现其实是纵向上极不稳定,总是有倒飞的趋势,于是赶紧降落,幸亏有起落架,只是擦破了机头一点皮而已。
        回来以后开始反思,问题至少有三:
1、机身重心太高,离机翼安定面太远了;
2、垂尾面积可能小了,纵向安定性降低;
3、前鸭翼设计有问题,要么大了要么太高了。
       总之回来以后各种修补,先把机头炸的地方切了,换成魔术板,然后做了三个改进:
1、鸭翼面积减小(主要是审美变了想更帅);
2、垂尾改双垂尾,尽可能装的靠下一点,兼顾重心;
3、在机翼和机身的连接处开槽,机翼做了一点上反交,纠正重心偏高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动力从1806配12A电调换成了2206配20A电调,推力升了八成,也重了一点。

        明天有空再去试飞一下,总结一下这次设计确实没有提前考察好,一开始总以为FT闪电系列那个像真机身影响进气又增重,现在看来这机身主要还是保持框架的结实,而那个可换机翼其实是个如假包换的上单翼布局,再加上是平凸翼型,稳定性当然没问题。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盲目的靠感觉设计了机身,导致重心太高丧失了稳定。所以希望改进后情况能有所改善吧。各位大佬狠拍,谢谢。

网友A:
私信的QQ群,加了没?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信的QQ群,加了没?一起交流。

加了啊,就是群里太火、信息量太大看不过来,一抬手机就是99+,想回复个啥一句和一句直接隔好几十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啊,就是群里太火、信息量太大看不过来,一抬手机就是99+,想回复个啥一句和一句直接隔好几十条。

你群里ID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群里ID叫啥?

D

网友B:
下单翼机型往往会带一点点上反角,以找回安定性。

原来的倒V尾被遮挡了不少气流,如果外倾就能好许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翼机型往往会带一点点上反角,以找回安定性。

原来的倒V尾被遮挡了不少气流,如果外倾就能好许多吧 ...

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改进了一下,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C:
其实用了热熔胶粘舵机,用电吹风一吹就能拔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了热熔胶粘舵机,用电吹风一吹就能拔下来了。

然后你那个舵机周围的kt板也就差不多交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你那个舵机周围的kt板也就差不多交代了

是啊KT板对温度超敏感,电吹风上阵随时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KT板对温度超敏感,电吹风上阵随时变形。

可能你们买的电吹风质量都太好了。。吹过几次,影响并不大啊。。机翼粘歪的,都可以拔开重新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们买的电吹风质量都太好了。。吹过几次,影响并不大啊。。机翼粘歪的,都可以拔开重新来过。

也许吧。思路不同,我习惯把需要人来把控的东西标准化,电吹风会不同、人的技术会不同、热熔胶也会不同,但是所有人的十字螺丝刀是一样的,多垫两个木片改造一下,是个人都可以把舵机拆了装装了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许吧。思路不同,我习惯把需要人来把控的东西标准化,电吹风会不同、人的技术会不同、热熔胶也会不同, ...

当然你的办法更是一劳永逸,我有时也会用。并不是想说我的办法有多高明,只是分享一种方法,没有办法的办法,至少可以这么干,而不是把飞机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你的办法更是一劳永逸,我有时也会用。并不是想说我的办法有多高明,只是分享一种方法,没有办法的办 ...

没那个意思,各有各的思路,互相学习

网友D:
我之前搞过差不多的三角翼,也是难飞。。问题可能是垂尾。垂尾气流乱,可以加大些和往后挪一些或者做成正v形避开桨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搞过差不多的三角翼,也是难飞。。问题可能是垂尾。垂尾气流乱,可以加大些和往后挪一些或者做成正v ...

受教了,我说垂尾效果怎么这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