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狗思 naza v2配 h3-2d飞控

楼主(2020-05-27):
各位大神 谁以前用过  如果调相机的俯仰
在线求助

楼主:
怎么调相机俯仰

网友:
naza可以输出的吧,好久没用过naza了……

网友A:
好像是naza配置那里有一页是给禅思云台的,里面可以指定遥控的最后一个通道用于俯仰。看下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naza配置那里有一页是给禅思云台的,里面可以指定遥控的最后一个通道用于俯仰。看下说明吧

x1通道控制俯仰 我设置的是旋钮开关 但是云台还是不动

网友:
好像要最新固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