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角磨机这个伞状齿轮要怎样拆

楼主(2020-05-27):
想用角磨机做砂带机的动力,做支架时要拆开这个伞状齿轮,请问角磨机这个伞状请问角磨机这个伞状齿轮要怎样拆齿轮要怎样拆?

网友A:
拉马抓得住用拉马,或者加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马抓得住用拉马,或者加热试试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拉马可用不了,需要专用工具!我是活动着拽出来,觉得这个位置的轴承外环是过渡配合。

网友:
找一段直径20MM,长50——100MM的铁管,顶住伞状齿轮,然后在轴的另一端将轴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马可用不了,需要专用工具!我是活动着拽出来,觉得这个位置的轴承外环是过渡配合。

就是这个轴承很难拉

网友C:
用拉马.分解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拉马.分解图如下:

您好我这种是没有卡簧的老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