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冲浪者X8元件配置问题

楼主(2020-05-27):
冲浪者X8,目前配置是:
朗宇2212  kv2450,6寸桨,电池3S 2200,电调 新西达30A
有两次飞时间长或大油门时间长了,舵面和马达失控
怀疑是电调差了些,已邮购好赢天行者40A
不知配置是否合适?

另外问下,泡沫胶粘航模与马达木座之间的面,最快多久可以达到强度?
谢谢!

网友A:
不知配置是否合适?
电调大点没有关系,只要电池的S数支持

另外问下,泡沫胶粘航模与马达木座之间的面,最快多久可以达到强度?
谢谢!
泡沫胶一般要2-3个小时(天气热的时候)才能达到一定强度,最好等12小时以上。因为你是木质和泡沫接触着急可以用热熔胶,一般1两分钟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配置是否合适?
电调大点没有关系,只要电池的S数支持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8-29):
楼主有使用电调延长线吗?
来自微站

网友B(2020-11-24):
这个新西达电调确实有问题,会导致接收机供电不足,引起重启!

网友(2021-03-05):
我就准备这么配了,电调换40A了吗?调整玩速度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新西达电调确实有问题,会导致接收机供电不足,引起重启!

就是bec,也就是降压模块的问题了。
买一个3A的降压模块,3块钱,1克重。

网友C:
电调不用换,因为没烧。
是电调上面的降压模块的问题,买一个5v3a的降压模块才一克重不到,三四块钱。

楼主(2021-05-16):
引用 网友C:
电调不用换,因为没烧。
是电调上面的降压模块的问题,买一个5v3a的降压模块才一克重不到,三四块钱。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