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520 用XL4020电机大桨转速偏低 请教

楼主(2020-05-27):
有个问题困扰我一段时间了 我的XL520 XL4020金色电机(三年前买的 应该是老款了) 12T人字齿 106T大齿 85油门只有2250的转速 我想知道大家的XL4020电机齿数和油门设定和大桨转速的情况 谢谢

楼主:
另外我在这台机上试过XL4025 80油门转速2350 转速倒是正常 但大螺距操作感觉动力响应慢一拍(侧摆) 是进角设置问题吗?好盈100A V3 默认进角

网友A:
什么时候开始转速偏低的?电调使用的什么模式?电机kv值?电池性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开始转速偏低的?电调使用的什么模式?电机kv值?电池性能情况?

谢谢指导 从正常到觉得转速低中间发生了很多事 没法准确描述了

KV1100 电池正常(用在另外一台XL520 蝎子马达 75油门 就能达到2460 一组一组练习侧摆3分半 动力不明显衰减)

我其实就想知道XL4020金色电机正常情况下大桨转速

楼主:
电调精灵和存储都测试过 结果一样

网友B:
换电机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轴承试试

谢谢回复 我想想

网友C: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在设定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从正常到觉得转速低中间发生了很多事 没法准确描述了

KV1100 电池正常(用在另外一台XL520 蝎 ...

电调要进行正确的行程校准。在此基础上设置存储定速。定速标定时油门信号保持稳定,电机空转或不带桨转,这样标定的转速基本可以和计算出的值一致。标定转速估算为kv值*标定时电池电压*12t/106t,为100%油门对应的转速。也可以在标定时测量转速,得到标定时油门量对应的转速结果。实际飞行转速再和设置的油门比例相乘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在设定速

谢谢建议 重新设定过油门行程 并且是在检查陀螺仪通道输出确实是100%的情况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进行正确的行程校准。在此基础上设置存储定速。定速标定时油门信号保持稳定,电机空转或不带桨转, ...

谢谢您的热心细致指导 我再对着检查并重做一遍

网友D:
转速和轴承有什么关系?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和轴承有什么关系?愿闻其详。

应该是阻力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阻力太大?

直升机是靠陀螺仪反馈补转的,我刚换电机新轴承,比之前省电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是靠陀螺仪反馈补转的,我刚换电机新轴承,比之前省电是真的。

有道理 谢谢分享有价值的经验

网友E:
106 要 13T 8.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6 要 13T 8.15

谢谢指点 我今天更换了120A V4电调 应该是这个电调内阻比100A V3小的原因 定速上升了一点点 现在的实测数据是2200@80%油门

如果XL4020没问题的话 那转速上不去基本也就是功率限制了

换13T也许能提高转速 但掉转的问题也会加剧 不想折腾了 现在就飞23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6 要 13T 8.15

其实XL4020就是这个功率能力吧 谢谢指导

网友(2020-07-18):
问下现在飞2300转动力怎么样?

网友:
不是电机问题,这个应该是属于齿比不对,520正常转速还是在2600转的。如果是80-85%油门能保持在2600转是最合适的。如果这时候还掉转就是电机的问题了。xl520本来就比较轻,4020是绝对可以很暴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