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R9M 我是不敢再用了。。。。。

楼主(2020-05-27):
买了一套R9M 2019     R9MMT接收机,遥控器NV14.飞FPV,从起飞开始遥控器就一直时不时的报警信号弱,最远飞到8公里就返航了,直到6.5公里处夺回控制。
由于又装了台飞机,需要买R9MM接收机,厂家说R9MMT accst协议的已经停产,现在是R9MM OTA  access协议的,咱也不懂啊就买了。回来一直无法对频,后来折腾了好几天把接收机协议降为accst,对频成功。但是接下来的事就热闹了。
上天后一直报警信号弱,一个起落,因为失控切回家模式三五次是家常便饭,距离还都在3公里内。那次飞留空时间,飞了大概60分钟后,电压还有3.3 (21700电池),突然一下丢信号,飞控自动切回家,地面一直无法夺回控制,哪怕回家模式在头顶盘旋,高频头换电池,换天线都无法夺回控制,直至没电坠落,飞机报废,幸亏没砸到人。落下来一看接收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全灭,判定接收机在天上挂了。
后,联系售后,厂家问了一通,哪个经销商出的货之类的,好歹绕了半天接受返厂检测。结果,厂家在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的前提下,自行检测完了发给我了。说是检测没问题,原样发回。结果我通电想测试,指示灯还是不亮,压根没法用。反映给厂家,又让我发回去检测。。。。
我真是无奈了,扔了算了,换套433吧,对R9M已无力折腾。。。。。。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相同遭遇的?

网友A:
全世界都知道睿思凯915差都无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世界都知道睿思凯915差都无法用

网友B:
有futaba为啥不用  用这么个玩意远航  丢机是小事砸着人或者东西就不好了 还是用靠谱点的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futaba为啥不用  用这么个玩意远航  丢机是小事砸着人或者东西就不好了 还是用靠谱点的控吧

哥们,咱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哦,跟控无关

网友:
我没用过r9mm,不过r9mm这款接收机似乎反映问题的挺多。另外只需要遥控器、高频头和接收机都更新到最新固件,选择access协议按照说明对频即可。

网友:
另外,最近frsky给accst和access的高频头、接收机都更新了固件,修正了一个校验算法的bug。但是r9mmota这款接收机的accst固件还是修复bug之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futaba为啥不用  用这么个玩意远航  丢机是小事砸着人或者东西就不好了 还是用靠谱点的控吧

futaba有900mm高频头吗?

网友:
富斯frm302高频头好像介绍50公里。

网友:
黑羊真香

网友:
我也没用过r9m,因为听说问题多,现在用pⅠ18,还挺稳定的没失控过。

网友C:
铁汁   接收机别扔   能送我不  手里有个r9m lite 配合手柄机的   一直想搞个R9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汁   接收机别扔   能送我不  手里有个r9m lite 配合手柄机的   一直想搞个R9MM

接收机不能用了,天线送给朋友接黑羊了

网友:
我的在地面一直报警,上天还好,已经不敢用出掉了

网友D:
我的R9M用着一直挺正常的。接收机R9SLI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R9M用着一直挺正常的。接收机R9SLIM+

一直听闻R9MM问题多所以不敢用,我也是SLIM+,有好几个,用一年多下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E(2020-07-12):
注意一下,nv14跟r9m的适配有问题,会频繁信号报警,还会导致莫名其妙的失控,所以你这可能不是高频头的原因,可能是适配的原因,nv14还是用黑羊吧,对黑羊的适配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一下,nv14跟r9m的适配有问题,会频繁信号报警,还会导致莫名其妙的失控,所以你这可能不是高频头的原 ...

你说的情况都属实,就是这样的。飞机扔出去就一直伴随着ISSI LOW烦死了

网友:
我老款R9和2019款都在用,一直很好,有次忘装天线都飞了200多米。你这个情况,检查下R9的功率设置,R9有个内置保护设定, 如果没装天线,功率会被下调至10mw,只能飞几百米。

网友:
R9M好用,从没遇到问题。做过功课,知道出问题的全都是R9 MM或\ R9 Mini这种超微型接收,所以只买了R9 Slim +和R9 Slim + OTA,全部刷了ACCST FLEX固件。

网友:
最远14公里   要不是图传不给力 20多也轻松

网友:
沒問題,最遠6Km 而已

网友(2020-08-12):
火箭915 试试

网友:
我一直都用NV14,最近入手了R9M高频头和R9MM-ota接收,给我整到烦了,
第一点吐槽:NV14无法刷高频头和接收机固件;
第二点吐槽:R9M必须外挂着电池使用,不挂电池NV14必死机;
第三点吐槽:R9M重连速度太慢了;
至于楼主有断中途会断连的问题,待后续测试后再确认,后续继续吐槽

网友F:
好牛掰啊,你居然能飞到6.5公里这么远,我几百米就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牛掰啊,你居然能飞到6.5公里这么远,我几百米就没信号了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