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37cm简易小游艇

楼主(2020-05-27):
一直对40cm左右的小艇感兴趣,学校不开学,就在家画了一条小游艇,船壳主体由ABS板+打印材料做成。
长30cm,宽9cm,设计可以装内转子2040无刷,或者有刷370电机
上一张渲染图
船主体是四片1mm厚ABS板拼成,尾封板打印。内部没有龙骨,但是强度也足够,接缝处先流一遍郡士兰盖溜缝胶,然后再流一遍401胶水。
用三个轴承和铜管自制轴管,运转和密封效果都还不错。
用胶带把各个板子固定,然后上胶水
电机架同时作为隔板,增加横向强度。
船底贴四条ABS条当导流条,船底效果还可以。
内部,把天行者30A电调扒了皮改了水冷

试航

网友:
3D打印确实厉害。

网友A:
请问电脑里的3d打印设计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
有了3D打印确实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脑里的3d打印设计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catia

网友:
三弟确实比二哥厉害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

楼主:
这里问一下各位大佬,我用的是半浸桨,舵片中置。船在油门加起来之后气泡很多,就是达不到半浸桨O艇那样起滑的状态,而且会因为反扭倾斜。
这会不会是因为舵片中置影响了螺旋桨的工作?是不是用单轴半浸桨就必须把舵片右置呢?

网友:
3D解决了好多问题

楼主:
再发一个小游艇的精神前作,模仿LCS-1的YY船,也是用1mm厚ABS板做外板,尾封板打印。

网友B:
有打印机,会三维制图,玩船模真是方便啊。楼主的3D绘制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打印机,会三维制图,玩船模真是方便啊。楼主的3D绘制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建模是用catia,做零件和装配都挺方便的。打印是委托朋友打印的,打印需要用建模软件导出stl文件。catia本身的stl文件导出精度很差,我现在是用catia导出stp文件,然后在solid works或者犀牛里面重新导出stl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模是用catia,做零件和装配都挺方便的。打印是委托朋友打印的,打印需要用建模软件导出stl文件。catia ...

谢谢回复。新手学SW建模软件,大概学多久才能完成一首船的外形建模啊?目前只会AutoCAD的二维图设计。 你们设计的055,现在最新的版本和以前发制作贴时候的版本,有什么改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新手学SW建模软件,大概学多久才能完成一首船的外形建模啊?目前只会AutoCAD的二维图设计。 你 ...

其实我现在也是画一画深V滑行艇一类的船,曲面比较简单。像055这样截面U型的船需要型线图,操作起来就复杂不少。
200的055现在应该接近停产了,最后的版本就是修改了型线,舰艏轮廓,配了蚀刻片。我一年前做了一套手板,用基本的蚀刻片,加上一些通用改件和小号手的板件杀肉,细节比最早的版本是好很多,制作还是非常费事的。

楼主:
今天换了中天小虎鲨的20mm螺旋桨,可以起滑了,但是滑行起来之后船会一跳一跳的。
最后一次跑起来还撞到水面的东西翻船了。靠着无人机和河上的风慢慢吹回来

网友:
电调散热方式好奇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问一下各位大佬,我用的是半浸桨,舵片中置。船在油门加起来之后气泡很多,就是达不到半浸桨O艇那样起 ...

半浸桨是用在高速竞速船上的,而且故名思意,桨要露出水面半截,现在这船型适合三叶全浸桨,这和舵装哪边没关系。

楼主:
把电子设备灌上胶做好防水,船头内部粘了一颗小螺丝钉,这次航行状态不错,20%油门可以滑行,但是加速快的时候还是会容易跳起来。
整体航行感觉类似于小O艇,转弯比O艇更柔和。可以用2S1300或者3S1000的电池。调好了跑起来应该还是比较休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