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船舱里塞什么防止船沉?

楼主(2020-05-27):
请教大家,船里一般填充什么材料防止翻船的时候沉底?谢谢!
我一直玩固定翼飞机和直机,也想弄个船调剂调剂。

网友:
用问嘛?能漂浮的就行

网友:
楼上正洁

网友:
不知道,我的船做好水密了,随便怎么翻,捞上来轮机舱里只有一点点水。
你可以试试京东发货时箱子里填充的那种泡泡囊。

网友:
用空调管穿墙用的填充泡沫,气罐的那种,可以伸进船头打泡沫,等固化后用刀片修平。

网友:
发泡填充

网友:
发泡材料比较重,而且不能拿出来,楼上这种方法不好

网友:
塞点泡棉就可以了,或者用空气袋但是要注意不要给电机给烫破了

网友(2020-09-10):
切割点儿泡沫塞进去就行了。然后挖个水坑做防沉实验

网友:
怎么才能发帖啊
来自微站

楼主(2020-12-03):
引用 网友A:

高招!

网友:
充气气球!

网友:
网上买珍珠棉

网友:
塞海绵或打泡沫

网友B(2021-01-11):
吹个避孕套在里面!

网友(2021-09-28):
放些乒乓球

网友:
套套放里面充气  或者打泡沫胶

网友C(2021-11-04):
矿泉水瓶

网友D(2022-06-06):
引用 网友B:
吹个避孕套在里面!
我有刚用过的你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