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甲醇车请教高人

楼主(2020-05-27):
玩的是1/10的甲醇车,有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1.有些人在油路中间接一段铝合金的管子,说是可以降温,这东西有用吗,如果真需要降温,那是装在靠近发动机吸油口好,还是靠近油箱出油口好,可不可以增加油路长短来降温呢
2.每次打开油箱给其加油是,都会看到油箱里有烟,这烟是温度高了产生的烟,还是从排气管的上接的增压管排出来的烟,正常吗。
3.油箱每次都用剩3毫米左右高的时候,就自动熄火了,正常吗,我朋友的进口车,没这个问题,有基本烧完了,才会自动熄火
4.空滤的海绵密度有什么讲究吗
5.现在排气管排出来的烟会带有油,喷的车上到处都是,我可以再排气口接一根管子引到车尾吗,对发动机的表现会有问题吗
6.缸压太强了,按道理来说是好事,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手拉拉起来非常费力,好几次都拉断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不想换电启动,其实电启动更加不好。)7.我是18级的中阳发动机,车子是HSP的, 速度和声音都很好,动力也很足,现在给油门排气管就有很多烟,按道理是富油了,但是如果收主油针,高速就软了,上不去。
是我调的不好,还是这发动机就这样,高级的发动机,催油门的时候,有烟吗,烟多吗。

网友A:
1;油管之间不需要加铝管来降温,油热雾化好。所以没必要。
2;油箱里的烟是排气管增压的废气烟。正常3;每次油箱里有点剩油很正常,可以忽略。4;空滤海绵没必要用密度很高的,密度越高进气量越少,空滤海绵要用空滤油来降低空气中的杂质进入缸体。
5;可以在排气口接一小段硅胶管,防止废油污染车身,但不要太长。
6;手拉很用力,基本是富油造成。
7;富油还是贫油要正确判断
<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我的是飞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管之间不需要加铝管来降温,油热雾化好。所以没必要。
2;油箱里的烟是排气管增压的废气烟。正常3;每 ...

空滤油是什么油,直接抹在海绵表面还是内面
<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滤油是什么油,直接抹在海绵表面还是内面

空滤油TB上能搜到,或者用机油代替也可以。用海绵浸满后挤干就可以,灰尘会被油粘住。脏了换海绵。
<

网友(2020-08-15):
合金的管子應該是濾油器吧,不存在冷卻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