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天线有方向性吗

楼主(2020-05-28):
发射接收都是蘑菇,天线向后方的,飞了500米,信号非常好,一掉头就雪花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信号被遮挡了。

楼主:
用延长线像GPS一样竖直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延长线像GPS一样竖直装吗

用长的天线,最好不用延长线,有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长的天线,最好不用延长线,有耗损。

蘑菇头普遍偏短。如果用三通改发射双天线,一个前一个后,会不会单向信号弱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蘑菇头普遍偏短。如果用三通改发射双天线,一个前一个后,会不会单向信号弱一半?

三通这个我不知道,你可以试一试 蘑菇头有长的天线(穿越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这个我不知道,你可以试一试 ,蘑菇头有长的天线(穿越机上的)

遮挡问题靠双接收(蘑菇加平板)能解决吗?我这个TS832,用棒子经常闪屏,蘑菇就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遮挡问题靠双接收(蘑菇加平板)能解决吗?我这个TS832,用棒子经常闪屏,蘑菇就很好

能解决一部份,最好还是把天线伸出。你是多轴还是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解决一部份,最好还是把天线伸出。你是多轴还是固定翼?

360四轴

网友:
试一试天线下置

楼主:
刚才看到你贴子也有个360穿越,用的三叶桨,我这个换三叶,续航能增加吗?朗宇2212 好盈20A

楼主:
怎么下置,下面是电池,有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你贴子也有个360穿越,用的三叶桨,我这个换三叶,续航能增加吗?朗宇2212 好盈20A

我的电机是2207,用7056的桨。用三叶桨续航能增加一些(如果原来是2 叶)我用4s  2200mah电池慢飞能飞23min左右,做动作也可飞7~8m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下置,下面是电池,有图参考一下吗

既然下面是电池,那上面不就是空的吗,不应该有遮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机是2207,用7056的桨。用三叶桨续航能增加一些(如果原来是2 叶)我用4s  2200mah电池慢飞能飞23m ...

2212 KV980 推荐用什么3叶桨,现在是9047 2叶桨,10桨也能用,离天线太近了,安装都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2 KV980 推荐用什么3叶桨,现在是9047 2叶桨,10桨也能用,离天线太近了,安装都不方便

9in的3叶桨好像不常见,在不过载的情况下桨越大,效率越高但就越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9in的3叶桨好像不常见,在不过载的情况下桨越大,效率越高但就越不抗风。

我的电机和KV跟你的都不一样,不知道3叶7056效率会不会2叶比9047高,麻烦推荐一下用什么尺寸3叶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和KV跟你的都不一样,不知道3叶7056效率会不会2叶比9047高,麻烦推荐一下用什么尺寸3叶桨

2212   980kv可用9 寸3叶桨,3叶7056效率应该不会2叶比9047高,这基本是大马拉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980kv可用9 寸3叶桨,3叶7056效率应该不会2叶比9047高,这基本是大马拉小车

好的,谢谢

网友B:
只要质量没有问题,是正品货,就不存在方向问题。如果你测出来的你的有方向,那就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质量没有问题,是正品货,就不存在方向问题。如果你测出来的你的有方向,那就要检查。

欧姆威的蘑菇横向朝后安装,回飞的时候不受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姆威的蘑菇横向朝后安装,回飞的时候不受影响吗

肯定不受影响

网友(2020-07-21):
我的F450,图传发射天线向下,没问题

网友(2020-10-20):
这不是图传天线朝上吗?怎么说是朝下?

网友(2020-11-29):
棒子天线竖直向下肯定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种天线只有天线两端延长线的方向信号是没有的 蘑菇天线 不是很确定 应该是蘑菇头那面信号是好的 猜测蘑菇棍指向那个方向 增益是比较弱的

网友:
另外正常来说 两叶桨应该是比三叶桨效率更高 船的桨用三叶较好 因为水的密度比空气高太多了 用三叶桨的话 桨叶半径可以更小 有利于船桨工作

网友:
在细致一些就要查电机参数表了 淘宝很多卖电机的店铺都有参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