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弧面制作工艺

楼主(2020-05-28):
前段时间研究起了金属蒙皮,对于平面的结构比较容易,可是一碰到弧面就头疼了,试过很多方法都不完美,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把金属片做成弧面的?

网友A:
擀面杖+泡沫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擀面杖+泡沫板试试

这只是做成单面弯曲,这个不难,难的如何做双曲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只是做成单面弯曲,这个不难,难的如何做双曲面

请教下那些敲白铁皮的师傅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那些敲白铁皮的师傅可能会有收获。

敲吧,铝的延展性还不错,支持楼主的大项目,大家都很佩服,加油

网友:
国外一大神的作品,全金属的,手艺超NB

网友(2020-07-08):
复杂曲面必须有“工装”,就是模具、卡具、压力设备(可以因陋就简),覆盖件最好选铝片材。

网友C:
请问你用这个铝皮来蒙皮,连接的地方是胶粘的吗?都是在骨架的位置粘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这个神作!有没有详细的制作贴?必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这个铝皮来蒙皮,连接的地方是胶粘的吗?都是在骨架的位置粘接吗?

直接502粘在表面

网友:
为什么我粘上老掉呀

楼主:
你的502是正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这个神作!有没有详细的制作贴?必须学习学习!

给你推荐一篇文章你可以读读,虽然太深奥了,不太好理解,但是原理一样。https://wenku.baidu.com/view/3a4 ... 52b2.html?fr=search

另外你要的复杂曲面其实并没有论文那么厉害,只是相对复杂的钣金手版制作,可以搜索相关资料看看。

简述下复杂曲面钣金手版流程:复杂曲面3D建模------按照加工模式制作曲面的上冲模与下治具模的3D(两个合起来中间留的缝隙就是你要的曲面钣金)------上冲模与下治具模金属3D打印------上冲模与下治具模安装到手动/电动/气动/液压压合机---------3D模型平面展开(出具下料2D图)-----激光切割下料--------平板料上压合机压制成型-----------后机加去除多余料-----打磨-----外观处理

还有一种是只制作下模板然后手工敲打制作,对手艺有要求,不过一般来说也够用了

网友F(2020-08-09):
把铝皮铺在一张软橡胶板上,用球头锤慢慢敲打,或者滚轮来回碾压试试,我记得以前看的一篇苏联人航模制作的介绍还有用铅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推荐一篇文章你可以读读,虽然太深奥了,不太好理解,但是原理一样。https://wenku.baidu.com/view/3 ...

这篇文章还是很有启发的,不过纯手工制作还是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铝皮铺在一张软橡胶板上,用球头锤慢慢敲打,或者滚轮来回碾压试试,我记得以前看的一篇苏联人航模制作的 ...

现在有尝试用球头滚压,效果明显,但是很难掌握,还要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