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小冲浪者炸了,原因很奇葩

楼主(2020-05-28):
昨天去飞小冲浪者,出手之后就掉了下来,我还很奇怪为啥,检查了舵面、调整了重心。然后再抛,结果还是掉了下来,但这次看出来了,是出手之后就往右栽,以为是侧风的原因,换了个方向又抛,出手之后马上打杆修正,这次飞起来了,但是上天之后一直往右偏的厉害,杆都达到头了还是不能完全修正,飞了10秒炸了。收拾残骸的时候分析原因,开头咋都搞不清楚为啥,仔细检查后终于发现了原因:

原来是因为右边机翼贴纸翘起来了,所以右边机翼阻力变大,飞机就一直往右载,然后就炸机了!

这个贴纸,在地上的时候翘了一点点,不咋看的出来,上天之后,气流一吹,就翘很高,类似打了副翼,就往一边栽

唉,居然还有这种事……倒霉啊……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事……

网友A:
其实大家更好奇的是您的“小”冲浪者有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家更好奇的是您的“小”冲浪者有多小

就是冲浪者mini,800mm的

网友B:
细节决定成败,在航模领域亦是如此,我也有类似没注意细节而导致坠机的事件。不过吃一堑长一智,这也是为何搞航模能让人成熟的原因吧。

网友:
冲浪者的速度,这贴纸应该掀不起多高吧

网友:
我的冲浪者也发现这个问题过,果断撕了

网友C:
贴纸贴好后要用电吹风加热下,才能贴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纸贴好后要用电吹风加热下,才能贴老实!

学习了,早点知道这个知识就不会炸机了

网友:
上天的东西差一点就千差万别

网友:
十分宝贵的经验,互相交流对大家都有好处

网友(2020-07-13):
小冲浪者和冲浪者那个好飞,是不是对场地要求可以小一点?

网友:
我的因为副翼拉杆螺丝松了没注意,地面测试 还正常,上天玩了玩松了,一个副翼失效,炸机,也是教训,全是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节决定成败,在航模领域亦是如此,我也有类似没注意细节而导致坠机的事件。不过吃一堑长一智,这也是为何 ...

你这么说似乎真有些道理。

网友:
我去,赶紧检查一下我的。

网友D(2020-10-21):
我新手买回来就用透明胶带粘牢了,想问下好多人说冲浪者800不好飞,说是电机做设计有问题,真的假的?装机需要注意什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新手买回来就用透明胶带粘牢了,想问下好多人说冲浪者800不好飞,说是电机做设计有问题,真的假的?装机 ...

确实很多人说不好飞,但我完全不觉得,可能跟配置有关系,电机太大太小都不行。我估计是因为这个推力线是斜的,必须推力刚好在一个范围内才能平衡,超出这个范围就破坏了平衡,导致飞机不稳定炸机。
我配的是2204 2300KV的电机,3S 2200电池,我知道炸机的人,要不用的2212电机动力太大,要不就是用的2S电池动力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很多人说不好飞,但我完全不觉得,可能跟配置有关系,电机太大太小都不行。我估计是因为这个推力线是 ...

谢谢,我也打算配2204  2300的电机

网友:
还是白板机好。

网友(2022-01-29):
这个800比1.4米难飞多了,我用1806电机1200电池都会栽,必须一直拉大舵飞。速度也快。不适合新手。

网友E:
我飞过,不好飞

网友F:
这么小的翼展需要那么重的电池压头当然不好飞
我那架跟火箭似的很难控制
后来买了欧蓝斯的767-1,翼展75厘米,用的2S1000电池就行了,飞起来和大冲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