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Mach控制器上试过57闭环电机吗

楼主(2020-05-28):
最近逛某宝,发现了一些57闭环套装,价钱也合适,但不知道能否用Mach或维宏之类的驱动,研究了一下,感觉可行,不知道有那位试过没有。

网友A:
这个是常用的标准品,没问题的,我用过原装的,也自己加编码器做过几套,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常用的标准品,没问题的,我用过原装的,也自己加编码器做过几套,没啥问题

哦,比起原始步进系统有多大有提升,考虑升下级,毕竟听说不丢步,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比起原始步进系统有多大有提升,考虑升下级,毕竟听说不丢步,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没法准确衡量有多大的提升,直观的感受是声音变小了,震动变小了

网友:
在3D打印机上用过42闭环步进电机驱动,主观感觉提升不明显。

网友B:
不丢步,只是有电机的承受范围内来讲的,当受力度比电机转动力度大还是会丢步的(不过比普通步进力量大不少),丢步后驱动会进行补尝,当力度还是不够大补尝不了的时候驱动就是关停电机发出报警.

楼主:
那看来是个好东西,稳定性上有所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丢步,只是有电机的承受范围内来讲的,当受力度比电机转动力度大还是会丢步的(不过比普通步进力量大不少) ...

nini,你还逛哪个论坛,我也去逛逛,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C:
别用什么闭环了
步进电机搭配神器 harmonic damper,可以几乎消除80%以上的噪音/共振,可以提升2-3倍转速没有丢步。
我也制作过,一直在用,太神了。
这是10几年前 CNCZONE上讨论过的,帖子现在还在。昵称响尾蛇。现在这个专利已经过期了。
基本款是有咔咔响声的,但机器的共振和电机振动都能很好消除,运行非常平稳。
盗用的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用什么闭环了
步进电机搭配神器 harmonic damper,可以几乎消除80%以上的噪音/共振,可以提升2-3倍转速没 ...

链接能给下么,找不到你说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能给下么,找不到你说这个
链接在此,可能要读完他们的讨论,查询专利可能要到外国。-->https://www.cnczone.com/forums/s ... stepper-damper.html

网友:
本人尝试过普通步进,闭环步进,和伺服,试过好几个品牌,个人建议有条件还是升级成闭环步进或者伺服,优势如下,F值可以更高,噪音振动更小,不丢步,而且你会发现之前烦人的干扰也没了。同时提醒,闭环步进和伺服一定要选知名品牌,哪怕是小品牌,比如雷赛,杰美康,白山,创森,鸣志。。。。都行,品牌和杂牌区别很大,我是过来人

网友E(2020-11-08):
引用 网友B:
不丢步,只是有电机的承受范围内来讲的,当受力度比电机转动力度大还是会丢步的(不过比普通步进力量大不少) ...

闭环驱动器会自动进行补偿吗?如果是三轴联动的话 这三个轴之间也能补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用什么闭环了
步进电机搭配神器 harmonic damper,可以几乎消除80%以上的噪音/共振,可以提升2-3倍转速没 ...

这是什么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闭环驱动器会自动进行补偿吗?如果是三轴联动的话 这三个轴之间也能补过来》?

闭环驱动,不是说能补尝三轴走没走到位,因为驱动是不会知道当前走的位置是哪里,好像安装有光栅尺的机器,驱动器可以知道所走到的位置。闭环只是根据所给的脉冲转动一定的角度,闭环电机尾部带角度检测,电机会走到给定的角度(在没有报警出错的情况下就算丢步驱动会补尝,一定会转到那个角度。普通步进根据脉冲走,脉冲结束了就停止了,受力过度就会转不到角度)

网友:
上伺服吧,哪怕二手都比闭环步进声音小得多

网友:
这个闭环步进比二手伺服不便宜,个人用还是推荐用伺服,速度比步进要快,mach3用闭环步进和伺服没什么分别,我的车床主轴就是用的750W伺服,用的Mach3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