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d10怎么对频?接收机上有会亮的东西没?

楼主(2020-05-28):
穿越机专用的那个接收,sbus和ppm兼容那个,上面那个按钮有用没?接收机上有会亮的东西没?
麻烦您说一下细节,非常感谢!!

网友A:
步骤1、飞机端:按住接收机上按钮插入电池。此时红灯常亮;步骤2、打开D10,然后放开接收机按钮。此时红灯由闪烁变为常亮,即对频成功。
另外:如果D10开启了固定码,要先在遥控器上关闭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1、飞机端:按住接收机上按钮插入电池。此时红灯常亮;步骤2、打开D10,然后放开接收机按钮。此时红灯 ...

说的太对了!!我一开始对不上频是因为那个接收机的线焊错了。调整完后就这样对,就成功了。

楼主:
D10上没有对频的选项,只有那个固定码。(什么也没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