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380 EVO】炸鸡了,还炸在了水坑--顺便升级380 EVO版本~

楼主(2020-05-28):
--------------封面图----------------------------------------->>>>>>>

常在河边走,也有炸水里的经历了,哎,还是要爱护飞机。好在处理及时,只坏了尾管和螺旋桨。

MSH380还是很抗噪的,已经炸了好几次大事没有,都是很简单修复好。

飞机整理一下,准备升级EVO

给大家看看升级件都是什么把。不单单是头罩和尾管。还有侧板,金属尾波箱,一体化中心版等一系列配件

继续看看细节把!

陆续更新图片和视频~~~

楼主:
旋翼头和齿轮组继续沿用原来的。

侧板更换了新的

底板继续用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作业,支持!!!!

网友:
这机炸一下不便宜啊

网友:
摔得心痛啊

网友B:
楼主这样升级一下感觉和买一架EVO新机差不多价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升级一下感觉和买一架EVO新机差不多价格了吧

盲猜楼主不用自己买飞机

网友C:
耐炸和皮传关系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炸和皮传关系比较大吧?

有一定关系。炸了几次都是坏了尾管和桨,3轴从来没坏过,侧板也没事

楼主:
尾舵安装座兼容小舵/中舵

头罩快拆口非常方便。磁吸的结构。

压带轮带弹簧结构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尾波480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尾波480通用吗?

不通用

网友E:
作为一个买过两架MSH 380的玩家,我觉得我有发言权,MSH 380这个机 金鱼尾非常严重,但是能搞好,要折腾,主要原因是因为塑料尾巴,尾桨夹,尾推,尾八爪滑块,配合的太紧密,所以导致金鱼尾特别严重,我花了老大功夫才优化,但是还是未能完全解决金鱼尾,只是比原来好很多,比起X3,MSH 380真是连垃圾都不如。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MSH 380手感别特棒,飞起来非常轻盈,如果把尾巴弄好,说MSH 380是最好飞的小飞机也不为过。还有,楼主说MSH 380耐炸,就是在扯淡 ,这飞机  随便一炸,维修费至少 至少 300+(含桨),我第一台MSH 380炸了两次,第一次维修费是400多一点点,第二次炸鸡要修好的话需要700多,基本可以说算是报废了,所以我索性直接收了一台新的空机。容易坏的地方是轴,(横轴炸不弯),塑料电调(电池)固定座,炸鸡必裂,毋庸置疑,塑料底座也是炸鸡必坏,还有就是侧板,轻轻撞一下就裂开了,我真是服了,从未见过这么薄弱的侧板。还有就是扫皮带,马达皮带炸鸡如果没及时熄火很容易扫掉,而且这个机根本就不能暴力飞,暴飞的话  一条新皮带22起落马达皮带就被我扫掉了。我一般不在论坛发言,最后说句公道话,MSH 380是一台不错的飞机,颜值,手感都很在线,但是这个鸡不适合暴力狂飞,普通飞飞休闲3D没问题,暴力飞的话,你就要准备随身携带好几条马达皮带,外场随时更换。 还有,这个鸡的配件,并不贵,说实在的配件确实便宜,但是飞机不耐炸,一炮下去,这也坏了,哪儿也坏了,鸡毛蒜皮加起来都是钱啊,不适合作为练习机。希望选择的模友能自己放亮眼睛,不要被人蒙蔽了双眼,当然,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买过两架MSH 380的玩家,我觉得我有发言权,MSH 380这个机 金鱼尾非常严重,但是能搞好,要折腾, ...

你说的这些可能是你遇到的事实。我说的也是我遇到的事实。炸鸡主要看运气和怎么处理,我炸了这么多次,3轴没换过,侧板没坏过,电机皮带也没扫,你说的电调座必坏我也没坏过。
为什么不能暴力飞啊,我一直在暴力飞,任何飞机都不能炸,只要不炸暴力飞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飞了很久了,而且这几次炸机也没换过电机皮带。如果你的22起落扫掉,建议你检查一下皮带松紧,正确装机调试很重要。这台机可能需要一定的装机技巧。

然后,我教你怎么调好金鱼尾,你的应该不是EVO版本,普通版的尾舵机在尾管上固定,把球头固定在舵机摇臂的最内孔,
保证机械顺畅,
然后再调尾巴,就可以消除金鱼尾。

网友:
38小兔子机身尺寸比360大一些,动力配置也可以比360级别大一点儿,是一架很好飞的飞机。但是前面模友说的问题确实存在,这飞机尾桨夹部分设计公差有问题,很难安装,而且金鱼尾比较难消除。我这边模友一共有4架同款,现在只有我这架还存活,其他飞机基本都炸报废了,坏的地方和楼上模友描述的也都差不多,炸机时候侧板、底板必断,唯独就是还没发现皮带断的情况。我还在飞这架飞机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方便携带,动力足,手感比较轻盈。所以也就容忍了这架飞机的一些缺点。
总体来说每款飞机都不是最完美的,会有各种优点和各种缺点存在,至于说如何选择,看自己的判断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