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华科尔D7E加了三合一,刷了D固件,不会设置对频伟力K1100

楼主(2020-05-28):
新人求助!华科尔D7E加了三合一,刷了D固件,不会对频伟力K11000000000000000,有没有会设置的模友?在线等!跪谢!

网友A:
用扶她吧的协议,小鸡通电,按对频开关,看灯。红灯变蓝就对上了,打副翼看舵机动作。如果对不上,就可以你中奖了。频点漂移。我有一台不能对频

网友B:
刷原版5.0固件,说不定有惊喜,其他版本从来没有对上110,5.0固件根本没有频率调整这一项,照飞不误,基本上妙对

网友C:
机子上电然后进对频模式,遥控选futaba的S协议,清除固定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扶她吧的协议,小鸡通电,按对频开关,看灯。红灯变蓝就对上了,打副翼看舵机动作。如果对不上,就可以你 ...

老铁!真的是中大奖了,三台都没对上,是飘了,按老金的方法也没找到粗调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原版5.0固件,说不定有惊喜,其他版本从来没有对上110,5.0固件根本没有频率调整这一项,照飞不误,基本 ...

我这个好象也是5.0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上电然后进对频模式,遥控选futaba的S协议,清除固定ID

老铁,这方法不行的了

网友:
我的D7E折腾大半年了都还没成功,要不可以扔掉伟力所有发射机了,不过其他协议基本都可用了

网友D:
你的三合一中奖了,换个新的或者连飞机一起寄回卖家搞定我的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对频的吧,用s-fhss协议,就是设置通道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好象也是5.0的哦

是原英文版本哦,官方网站下载的,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换高频头了,最好换伟力控拆下来的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原英文版本哦,官方网站下载的,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换高频头了,最好换伟力控拆下来的试试

新手不具备这个能力吧,我玩了十几年都不会,其实伟力原装控玩K110也没多大问题的,尤其是对新手来说,如果能坚持用一台K110玩出3D技术,那才是最大的赢家,像我这样花了一大堆钱啥都没玩出来,就玩出了一堆改装的经验给大家分享

网友:
你刷的是不是店家网盘的固件?我的d10四合一刚搞掂,发现他的19年6月7日的D10固件似乎有问题,自己去官网找找(官网包如果解压错误,就用手机下载再试试)

网友:
多刷几个,刷的时候记得按照说明,把那个文件里的引脚注释“*”号去掉,其中最后一个还要改引脚名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新手不具备这个能力吧,我玩了十几年都不会,其实伟力原装控玩K110也没多大问题的,尤其是对新手来说,如 ...

我开始到时候也是新手过来的,只要搞定刷固件和加高频头,这2样,D7e、 D10基本上无敌了,上网边学边做,也就是2到3天的时间,值得的,我现在2个D7e,一个刷5.00原版固件,主要飞K110等需要用CC2500高频头的机子,一个刷最新的NB固件,基本上除了110不行,其他所有玩具机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到时候也是新手过来的,只要搞定刷固件和加高频头,这2样,D7e、 D10基本上无敌了,上网边学边做, ...

NB固件是什么固件?

网友F:
我的D7e刷了D5 英文原版,不用找什么中点。秒对频。
之前刷了D5 中文版,对频缓慢,还延迟,是因为控的MCU内存128k,太小所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三合一中奖了,换个新的或者连飞机一起寄回卖家搞定我的也是这样子的

哪个商家还在搞这个?
手上刚好有个闲置了有些年的D7e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个商家还在搞这个?
手上刚好有个闲置了有些年的D7e

淘宝找四合一高频头就有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D7e刷了D5 英文原版,不用找什么中点。秒对频。
之前刷了D5 中文版,对频缓慢,还延迟,是因为控的MCU ...

没刷过固件,好奇怎么刷,插USB像安装软件那样就可以了么?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D7E,能飞的飞机越来越多,130X、MCPX、MCPX BL,318A、125A等等,就差伟力的机子没搞定,我现在这台好不容易才摸索出来各种不同机器的数据,我怕刷了搞不回来了